[闪存] 金士顿DTSE9 G2 USB3.0 16GB做启动盘失败不能写入

楼主(2023-01-24):
做PE启动盘时出错,结果是插入盘之后没有盘符,能找到主控是群联PS2251-07,但是试了多种工具都无法恢复。看起来就是存储器内参数区域出现错误,请教可以把存储器拆下来写入固件不?

网友A:
不是把闪存拆下来,这种情况应该是掉固件,如果不需要之前存的数据直接重新开卡能解。PS2251-07还是比较容易开卡的。

网友:
在磁盘管理器能看见不?能看见的话还有希望

网友:
这个品牌   敬而远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把闪存拆下来,这种情况应该是掉固件,如果不需要之前存的数据直接重新开卡能解。PS2251-07还是比较容 ...

不是掉固件,是USB-ZIP模式不能支持多分区PID引起的毛病,之前遇到过几次了,免量产修复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