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什么开关能以10毫秒为单位来控制通断?

楼主(2023-01-24):
什么开关能以10毫秒为单位来控制通断?
想用工业固态继电器来控制 工频变压器点焊机。  那么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端就需要一个开关来控制 导通时间,这样就能以小电流来控制大电流。要求能做到以10毫秒为单位来进行调整  麻烦知道的大哥告诉一下 本来是想用这种普通的 时间继电器的 但是这个好像延时误差有点大,里面是电磁机械触点的 应该是不能满足这个控制要求

网友:
可控硅加过零触发光耦,懂单片机的上数控,不懂的,用个555控制,想精确的用CD4017也行

网友A:
买个点焊机控制板就行啊。为啥用继电器。

网友:
点焊机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点焊机控制板就行啊。为啥用继电器。

你给俺找个300a的控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给俺找个300a的控制器。。。

工频变压器控制初级就行了,网上一大把

网友B:
淘宝一大把 现成的。何必自己干。
工频的只能100hz可控硅过零关断。
想要极端时间,10ms以内的,用电容点焊机,mos管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一大把 现成的。何必自己干。
工频的只能100hz可控硅过零关断。
想要极端时间,10ms以内的,用电容点焊 ...

我买了一个400安的固态继电器。。。。你知道我为啥不买成品的吧?

网友:
一点求助的态度都没有,还反问别人,枉费了坛友的一片好心,都不知道你到底要怎样,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