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JianBeiTe杂牌电脑音箱

楼主(2023-01-24):
真压箱底的杂牌电脑音箱,没想到还在

后面超简单,音量旋钮,点元开关,电源线,音源输入+副箱线
居然是2008年产的

后面两个螺丝拧出来后还没拆开,只能大力出奇迹,原来螺丝是用来固定这玩意儿的

喇叭也是粘在面板上

内部结构马马虎虎

UTC2822H 这芯片能有多大功率?

底噪严重,不接音源,开机也是嗡嗡声,请问能改善吗?不行的话就扔了

网友:
2003都没有用一个啊,用的2822……
丢了吧

网友:
看着像电容鼓了。

网友:
最大的电容哟怀孕了,换了试试

网友:
里面很简单

网友:
淘个几元钱包邮的USB数字功放板,让他焕发第二春

网友:
电容鼓包了,估计和底噪大有关

网友:
直接扔了,换芯。。。

楼主:
感谢几位高手的指点,果然是电容问题,换了同型号的电容后问题解决,只有静电流底噪,没有嗡嗡声了

网友:
没听过的牌子

网友:
内部看着不复杂,换电容后好了就接着用

网友:
TDA2822,这是最小的音箱了,音质也不行,凑合听个响。

网友:
也捡个然后又懒得拆了

网友:
比塑料壳的强

网友:
这种音响机箱都是粘的,我都是拆了零件。

网友:
壳子看着还行

网友:
没什么鸟用,听个响

网友:
这个好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