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尝试修一个日立充电器uc3sfl

楼主(2023-01-24):
15块打黑了一个日立充电器uc3sfl备用,到手上电听到继电器不断地开合声音伴随红灯一直闪烁,准备拆开换个继电器的,仔细一看凉了,初级那电路板有一块地方都烤黑了,估计不单纯是继电器的问题了,还好那一部分是直插原件,等有空再修吧。上图

网友A:
3.6V3A,这是给镍镉电池充电的?

网友B:
修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V3A,这是给镍镉电池充电的?

锂电啊,日立电批的充电器,充满4.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没有

没呢,看孩子没这么多时间,以为只是继电器的问题呢,但是看电路板烤的颜色应该是还有别的原件坏了

网友:
元件发热大烤黑的,不一定是那里坏

网友:
电路太复杂了,胶木板烧黑了说明电路设计温度太高,相关焊点可能渣融导致接触虚晃,修起来很棘手吧?先重新补一下过热部分的焊点看看?

网友C:
这种做工你都敢自己瞎搞,我的确太佩服你的勇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V3A,这是给镍镉电池充电的?

镍镉电池是1.6V

网友:
看一下那个主滤波电容吧,不急热得不要不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做工你都敢自己瞎搞,我的确太佩服你的勇气了。

这个做工很差吗大佬?

网友:
做工不错用料足

网友:
这个日立充电器做工挺好发热烤黑的看不出损坏元件比较麻烦些

网友:
电路不复杂,有空慢慢看。

网友:
电路太复杂了

网友:
充电器用料看着不 错

网友:
做工不错,没看到哪里发黑

网友:
发黑是电阻烤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