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X100音响坏了,求指导

楼主(2023-01-24):
红色莲花口没声音,低音也没有 求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看看这个图,借鉴一下吧,都是三只2030

网友(2023-02-23):
莲花口后面那两个蓝色小电容查一下

网友(2023-06-09):
红色通道的线路看看有没有断点儿, 上面的电容有没有失效的,然后看看音量旋钮有没有问题,最后就是测量一下有问题通道上的集成块的管脚电压和正常通道上的有没有不一样的。

网友:
通电用镊子点触坏声道1脚看有声音不

网友:
音量旋钮(电位器)坏的可能性最大。它是双声道的(6个脚),可能坏了一个声道。

网友:
3.5口正常的话是开关或者连线问题

网友(2024-04-12):
连机线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