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成品塑料盒子diy小东西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2023-01-24):
没有3D打印机,diy受限,淘宝上有现成的壳子,用好了,效果也不错!下面这些是我利用了100*60*25mm盒子的作品

老毛子开源的示波器

倒数计时器

mini电子负载

双口usb电源

网友:
茶也早这么肝了   3D打印的质量和成品盒子差太多
第一个比较满意的是个手动控制盒  打了两次板

网友:
嗯嗯。不错。貌似还防水的……不贵

网友:
我用的接线盒

网友:
X宝上的这种盒子还有防水型的和带不带耳的,确实好用。

网友:
这体积买几颗超级电容装上用来做应急启动电源应该不错...

网友:
楼主这个想法确实不错,让裸机都有个安身之处

网友:
楼主的创意挺好的

网友:
不错的选择,DIY最麻烦的就是壳子了。

网友:
这还是不错的呀!

网友:
示波器小黑盒子贴了lc的面板上档次

网友:
DIY的都这么搞,3D打印还玩不起,有能力了,整一个3D打印,想怎么样的就做怎么样的东西。

网友:
电子负载电线有点细,看你最大可以7A,你的线7A够呛。

网友:
示波器看上去很精致!

网友:
可以研究下立创的外壳打印和面板打印,都可以白嫖,真全套白嫖了

网友:
开源示波器哪里有资料?也想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