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手机电池充电鼓起来又瘪回去咋回事?

楼主(2023-01-24):
换下来的手机电池给石英钟当电源,过几天电压由4v降低到3.5v,用18650充电器补电,指示灯亮一会熄灭表示充电结束,但是电池电压还是没见提升。
只好换5v充电头接着充,这次电流有0.8a上下,但是一会功夫电池就鼓胀胀了并且有点热,赶紧拔下充电头,测电池电压只有2v上下了~好悬爆炸!
经过几十分钟后温度降低了但仍然鼓胀,再次用18650充电器充电电流有60多ma,后来逐渐降低到3~4十ma,电池电压逐渐回升,气胀也渐渐消失至原型,也没有温度升高~这是咋的了呢?

网友:
胆子大 5V直接充电池。

网友:
电池完蛋了

网友:
电池内阻极大了,一充就满,再充就转化为热量了

网友:
电池过放了,废了

网友:
大电流充电容易鼓包

网友:
多充放几次好像就要平

网友:
估计这胎是气鼓~

网友:
电池怀孕了,生了以后就瘪了!奇才,用5v充锂电

网友:
怀孕的电池一般都丢垃圾回收了

网友:
别折腾了,可能真的会爆炸

网友A:
电池肚子鼓是一开始生气了,后来习惯了就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肚子鼓是一开始生气了,后来习惯了就消了。

不知道产气和吸气都是咋样的化学反应。

网友:
应该是你的幻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