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HP扫描仪扫描文件,图片和PDF,哪个尺寸小?

楼主(2023-01-24):
需要扫描一些资料,几百页,请问扫描成图片和PDF,哪个格式尺寸小?
还有哪些方法减小文件大小?

网友:
尺寸大小和分辨率有关系,用什么类型的文件格式关系不大,尽量用1200DPI去扫描

网友:
同样分辨率,你先各扫一个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文本的话300dpi就够用

网友:
跟扫描的图片格式有关系,分辨率越低,色彩越少文件就越小。
也可以先扫描出来以后再压缩,选个自己接受的大小和清晰度。

网友:
可以亲自试验结果的,结果跑来。。。。。
有结果了吗????

网友:
文档一般用300dpi就可以,算高的,pdf可以行程一个文件,jpg不行,jpg可以放大,pdf放大能力不强,容量的话应该是pd打相对小。

网友:
多数时候,都是PDF格式文件更小一点。

网友:
我都是先扫成jpeg,然后再看情况要不要全部拼接一起变成一个pdf.
拼接用的是xnview的开源工具nconvert.exe,写了一个批处理调用,一键拼,拼的时候可时调整图片大小比例

网友:
文本200就可以了

网友:
扫描为pdf其实还是图片,不管多少dpi,我都要用pitsiop先去底灰,要不然都是灰蒙蒙的,2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