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电池直流内阻检测器

楼主(2023-01-24):
看到论坛里那个80元的精密内阻仪很是心动,但tb翻了半天没找到。
百度了关于电池内阻的知识,都说直流内阻才更适合预测电池寿命。看到一表格,直流内阻和交流内阻关联很密切,大概相差20mΩ(直流内阻大)
板子上拆了4个看着挺粗的10Ω电阻,并串起来组成10Ω(单个10欧姆电阻0.4安会烫手),又拆到一个5w的56Ω水泥电阻(就是那个白色方块,实测55欧姆)。
找了个家里最大的按键开关用以切换电阻。
万用表有胜利81d,3999的最大显示,4伏以上只能显示3位,不如杂牌钳表6000的最大显示,其实电压准确性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电压差值,4位数比三位数高10倍呢。

IEC测试方法:电池满充电后,以0.2C放电10s,测试电压为U1,电流I1,然后以1C放电1s,此时电压为U2,电流I2,那么电池的直流内阻=(U1-U2)/(I2-I1)。

假设我的旧锂电池容量大概容量是500mah,10Ω电阻大概接近0.8c,算1c放电吧,那个55Ω电阻大概0.14c,算0.2c放吧。先测量0.2c放电10秒的电压,再切换到1c放电的电压立刻读数(读明白大概就耗时1秒),用这两个数就能得出电池的直流内阻,我测了家里不同来源的4个18650。

手工算出第一个,226mΩ。太麻烦,上excel。

网友:
恭喜发财。坛里高人。

网友:
想法不错,有创意

网友:
楼主是采用传统的伏安法吗

网友:
又一项新技术出来了?

网友A:
这个方法理论上没问题,实际操作起来很难精确控制每个环节

网友B:
这方法倒是比较简单,但是否靠谱?如果测量结果误差不大的话,百毫欧级内阻的锂电池还能用吗?
一直想参考坛友们的帖子做个NE555+LM317款的内阻仪,但嫌麻烦懒得动手。前不久刚刚跟风买了个彩屏18650锂电池容量、内阻测试仪,试测了手头一个力道有些疲软的伊拉克成色的12V充电钻电池包,结果为:其中两节容量1500mAh左右,内阻30多毫欧(据说这货测得的内阻值偏高);另一节容量980mAh多一点,内阻50多毫欧(看来这节电池拖后腿了)。只是没有专业仪表对比,不知道测试结果有无参考价值,不过感觉淘汰、筛选老旧锂电池时适当参考一下应该还是聊胜于无的。

网友:
这表我都拍下了左想右想还是退货了。字体太难看了。以前老版本字体好看但是时间只有分钟累计很不爽就没买。这次新版改进了时间正常了但是把很好看的字体改得面目全非。真心难看得看这字体就想吐。。。。。

网友:
測量電池內阻很有意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方法倒是比较简单,但是否靠谱?如果测量结果误差不大的话,百毫欧级内阻的锂电池还能用吗?
一直想参考 ...

我这个粗略识别下直流内阻还是可以的,要想精确,还要有电池实际容量等参数。那种可编程的电子负载本身就有检测直流内阻功能。
你这个是检测交流内阻的,不算精确,因为没有用四线探头,无法忽略接触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理论上没问题,实际操作起来很难精确控制每个环节

那个555交流内阻电路适用范围很宽,估计几十伏的电池组也能直接测量吧

网友:
这个很便宜

网友:
不是批量 一两个坏了就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方法倒是比较简单,但是否靠谱?如果测量结果误差不大的话,百毫欧级内阻的锂电池还能用吗?
一直想参考 ...

看错了,上面那两个大水泥电阻,应该也是测量直流电阻的,估计还能测量容量。如果有555之类波形芯片也能测交流内阻吧

网友:
创意不 错,内阻仪很实用的工具

网友:
创意很不错呀!

网友:
这方法倒是比较简单

网友:
电池内阻越小越好,希望能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