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做一块功能尽可能全一点的RX8025转接板-求指导

楼主(2023-01-24):
有段时间没打板了,以前过于注重拼板,各种电路板做的都很小,现在也没多少打板需求了,也可以做一些选择电路,只要使用的地方能放下就好。

于是就想到了多功能8025的转接板。多年前学着改了一些电子表,那个时候还是用洞洞板转接一下,后来学会打板了,打出来的板子好像用过一块?记不清了。

最近看了些关于8025的帖子,也增长了一些知识,主要就是8025电压比电子表高的问题,有人说3脚接5K电阻再连电路板,回想起来我之前改的一个电子表,改完后好像语音报时不能用了,也许是8025电压高导致的。

这里就想做一块功能尽可能全一点的转接板,应对各种电压版本。
首先,4057充电电路不与8025放在一起,一是充电指示灯方便查看,二是8025远离后精度问题。一般来说坛友要改8025,锂电一并改的机率是很大的,所以供电为4.2V,我之前用的时3.3v的ldo,电子表是3v的,什么也不用变。
对与手上只有8025t电子表是1.5v的话,锂电池接1.5v的ldo给电子表供电,8025t用3v的ldo供电,这里用稳压是为了买到质量差的8025t,用了效果可能会好点。是不是也可以用一个3v的ldo供8025t,再接2个二极管给1.5v的电子表供电,两个方案都可以是吧。供电没问题了,8025t输出压差是串一个电阻就解决了吗,电阻用多大的。

除了这个主要的功能外,我还想加个ttp223控制的背光或照明灯,这对8025t有干扰吗,电路板上两个元件离的远点就可以了吗?

这是我常用的触摸小灯电路

欢迎大家讨论和指导。

网友A:
尽量小才是真的

网友B:
4.2v到 3.3v  1.5v 有转门低功耗LDO三脚的。

网友C:
建议电子表供电采用LDO提供,这样电压更稳定,而且LDO的自耗电也很小,电路也简单

网友:
我还以为楼主是要压榨8025的所有功能呢………………

网友D:
能用制图软件的都是高手,菜鸟来膜拜下

网友:
能人出手就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楼主分享

大家一起来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小才是真的

各有各的用处!我改了一些小的电子时钟,只改了锂电,里面空间很富裕,可以多做点别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v到 3.3v  1.5v 有转门低功耗LDO三脚的。

这个不是问题,我1.5v到3.6v的各种6206版本的ldo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电子表供电采用LDO提供,这样电压更稳定,而且LDO的自耗电也很小,电路也简单 ...

这倒不是问题,关键是用8025T的话电压高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制图软件的都是高手,菜鸟来膜拜下

这个说简单也是很简单的,当然复杂的我也不懂!简单电路图也不用过多考虑干扰啊什么的,这些我也不懂哈!

网友F:
1.5v的表直接用8025ac就可以了,匹配电压的电阻要慢慢尝试。500k-1m都可能。3v的我比较懒,直接用磷酸铁锂or锂亚电池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v的表直接用8025ac就可以了,匹配电压的电阻要慢慢尝试。500k-1m都可能。3v的我比较懒,直接用磷酸铁锂o ...

你说的不错,有时候吧手边只有8025T,比如我!当年讨论8025t比较多,也就只买了这一种!

网友G:
8025玩出花样了

网友:
得亏嘉立创能免费打板,要不做板成本还是比较高

楼主:
优惠券最后一天,先做个这种的,大家看看有没有要改的!

楼主:
把正极改成方型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G:
8025玩出花样了

是大材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