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拆个先马金牌500W电源

楼主(2023-01-24):
半桥LLC结构,转换效率据说达到90%。用这个电源会导致耳机的底噪很重,所以我给换下来了

网友:
这电源还是有点料的...

网友A:
感觉电容用的不够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容用的不够好,哈哈

应该是国产的

网友:
这个电源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B:
这个牌子和超频三哪个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牌子和超频三哪个好一点?

反正都是代工的,看代工厂的能力

楼主:
这个电源就没有满载过,最大我只用到过380w

网友:
这是那个型号的电源?

网友:
对,支持楼主,这个电源用料、做工、架构都还行,就是对声音不友好。实际装机也遇到过,结果换了电源就好了

网友C:
耳机噪音这件事比较玄学,有时候突然就消失了

网友:
电源看起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机噪音这件事比较玄学,有时候突然就消失了

高负载的时候底噪会消失,低负载的时候会有底噪

网友D:
一直在用二手50内电源350w-500w 坏了就找下一个。 e3 1230v2 +gtx960 反正游戏正常玩。几年才坏一次。

网友:
虽然这个电源会导致耳机的底噪很重,但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建议每两张图片间打一行回车……可视性好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在用二手50内电源350w-500w 坏了就找下一个。 e3 1230v2 +gtx960 反正游戏正常玩。几年 ...

小心烧配件

网友:
现在的电源越用越大了,600W的都出来了

网友:
和声音有关以前还真没想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