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M317 NE555内阻仪 简单实测

楼主(2023-01-24):
本来想改良的,但是失败了 哈哈。那就还是按原版的来。装好简单测试下 看看可用性。

图纸 备件 完成

找些电阻出来测一下

短接状态

R010电阻   10毫欧 表显~0.99mv*10=9.9毫欧

R015电阻   15毫欧 表显~1.48mv*10=14.8毫欧
R020电阻   20毫欧 表显~2.04mv*10=20.4毫欧

R050电阻  50毫欧  表显~5.18mv*10=51.8毫欧

R300电阻  300毫欧  表显~30.28mv*10=302.8毫欧

1R0电阻   1000毫欧  表显~99.92mv*10=999.2毫欧

2009年镍氢42.9毫欧  2017镍氢 31.8毫欧
拆机动力锂电19.2毫欧
这样看来这个简单内阻仪还是可以实用的。

网友A:
恭喜楼主又完成一测量仪制作

楼主:
原版的图纸lm317引脚标注错误 我改了一下

网友B:
LM317 NE555内阻仪简单实用

网友:
实在是高

网友C:
首先,我得先买一块ut61e

网友D:
简单实用 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版的图纸lm317引脚标注错误 我改了一下
这个测电池内阻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又完成一测量仪制作

同喜同喜 新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17 NE555内阻仪简单实用

确实制作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实在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得先买一块ut61e

感觉61e交流200mv档数据稳定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实用 不错

筛选一下电池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测电池内阻很实用。

把一堆镍氢里内阻巨大的都筛选出来了

网友:
楼主高!回头也仿制一个

网友:
精度挺高,主要是61e的功劳。

网友:
精度绝对可以

网友:
看似很简单

网友:
这个可以,你该赞

网友:
恭喜楼主又完成一测量仪制作,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