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ni8pin充电口接线定义

楼主(2023-01-24):
先祝大家新春快乐!!!

有一个mp3上面的接口是这样的mini8pin,想改成typec,可是无奈查不到接线定义,请问哪位大神了解它的接线定义?

网友A:
[fly]反过来想一下,去主板接口看,vcc gnd 不就直接出来了呢,就剩两条数据线[/fly]

网友B:
没问题地话不建议折腾,万一搞废了就杯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地话不建议折腾,万一搞废了就杯具了....

主要是这种线太不通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y]反过来想一下,去主板接口看,vcc gnd 不就直接出来了呢,就剩两条数据线[/fly] ...

主板上无标,原来的线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特来求助万能坛友

网友:
mp3厂家不一定会遵守相关标准,建议将mp3拆开,把mini8pin线插到mp3上用万用表测测看了。

网友:
标准接口 就好找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种线太不通用了

要那么通用干啥?

网友:
是不是这根线里面有转换芯片

网友:
不知道接口定义,就不要乱改!

网友:
用万用表测测看

网友:
注意看正负极是突出的,如果按常规脚位顺序基本这样,具体你还得看看1,8脚看会不会是颠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