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美的电饭煲

楼主(2023-01-24):
  丈母娘家买来一年多没用,刚好那天拿出来用饭煮到差不多了,就出现E-符号一直响个不停。再次插电也是这样响。看网上很多是上盖传感器线断,而我这个是新的不可能断线吧!

这是故障代码

  外观很新吧

底部4颗螺丝

商标和型号

开盖

外壳生产日期

拆掉底壳

控制面板

这是主板吧

这是上盖传感器阻值

底部阻值,两个传感器阻值差不多,坛友们正常吗?

下面拆个我自己家里用了好多年的美的电饭煲

型号和上面不一样

外观使用痕迹明显

底部和主板

上盖多两条线,是什么线

这里生锈严重

也量下上盖阻值

底部阻值
这个一直在使用
好了就到这里了坛友们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传感器电阻坏了,可以问问万能的淘宝传感器的卖家。

网友A:
电子产品闲置久了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B:
买来一年多没用,上盖转轴弹簧锈了,是不是储藏环境湿度有点高了。

网友C:
先查代码在下手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来一年多没用,上盖转轴弹簧锈了,是不是储藏环境湿度有点高了。

生锈的是我一直使用好几年的,不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查代码在下手不迟

代码就是传感器问题

网友:
估计是接插件松动或锈蚀引起的故障,建议检查一下

网友D:
传感器变质,是这种【电子传感器】无法避免的痛,特别是电磁电饭煲,上盖那2根是加热导线,把上盖吸附的水蒸气加热返回食物中。

网友E:
美的这品质也真是一言难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产品闲置久了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饭还没煮熟就罢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变质,是这种【电子传感器】无法避免的痛,特别是电磁电饭煲,上盖那2根是加热导线,把上盖吸附的水 ...

要不要全部换掉?我这个新的少两条线会不会是山上的

网友:
两传感器先换了!

网友F:
传感器的作用是用来干嘛的?是不是检测盖子是否盖严?如果是,估计你这种测量方式不对,应该测量与这个插头对应的插座。但是看你图中,你测量的这个不是上盖传感器,倒像是锅底的热量传感器,用来感应米饭的生熟程度。

网友:
哎,轴肝都烂啦

网友:
这品质也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感器的作用是用来干嘛的?是不是检测盖子是否盖严?如果是,估计你这种测量方式不对,应该测量与这个插头 ...

上盖传感器应该检查蒸汽吧!底部是温度吧

网友G:
美帝这产品质量也是的,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美的这品质也真是一言难尽

放久了,没法保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美帝这产品质量也是的,唉

  只能说中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