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折腾小米路由器mini…

楼主(2023-01-24):
等了一天一夜胶固化了,今天早上拿下来上电…红灯亮…各种姿势都不能成功开机,怀疑那个碎掉的贴片电阻可能寿终正寝了,之前焊的时候可能已经没有焊盘了…其实也就是拆屏蔽罩的时候剪刀不小心弄碎了一个角…在线测量附近的几个0402封装电阻都是55…56Ω于是乎翻箱倒柜一通找…手头没有这种封装的只找到一个0603的50Ω的…焊盘没有位置只能飞线了,飞线后成功开机,上午9点运行到下午5点5g网络居然又消失了,2.4g还在…现在从后台把5g关掉只用2.4g试试…要是还不行的话下一贴就折腾刷机了…

网友A:
刷一下系统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系统看下

现在用的是中继模式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B:
有个全新未拆的,不会刷机,想问下原厂固件能用吗,哪个版本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全新未拆的,不会刷机,想问下原厂固件能用吗,哪个版本好?

我这个是用的时间太久了…你那个全新的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全新未拆的,不会刷机,想问下原厂固件能用吗,哪个版本好?

原厂可以用,我之前用5G做桥接稳定运行两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可以用,我之前用5G做桥接稳定运行两年

现在我把这个路由器做下级路由用了,5g还是不怎么稳定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2.4g就很稳了,先用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可以用,我之前用5G做桥接稳定运行两年

之前我也是用来做无线中继蹭别人的网络用了差不多两年,感觉器件老化了,夏天路由器那个位置最高温度都是35℃以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我也是用来做无线中继蹭别人的网络用了差不多两年,感觉器件老化了,夏天路由器那个位置最高温度都是 ...

我是放卫生间,没感觉到有温度。我老家之前在山上挂一个极路由1S蹭网,夏天铝合金外壳烫手,速度和稳定性没任何问题,后来在别人家直接拉网线就闲置了

网友:
2023年了让他休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放卫生间,没感觉到有温度。我老家之前在山上挂一个极路由1S蹭网,夏天铝合金外壳烫手,速度和稳定性 ...

现在直接做下级路由用,5g功能好像有毛病就关闭了稳定运行24小时没有掉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直接做下级路由用,5g功能好像有毛病就关闭了稳定运行24小时没有掉线了 ...

可以淘汰了

网友B:
这个机器我看拆解做工什么好像都是挺好的,也没电解电容,用的锡好像也挺好的,硬件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淘汰了

手里唯一可以挂u盘的路由器轻nas啊…先用着哪天不行了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我看拆解做工什么好像都是挺好的,也没电解电容,用的锡好像也挺好的,硬件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

说错了就是硬件不稳定…散热方式巨坑…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折腾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错了就是硬件不稳定…散热方式巨坑…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折腾它…

这配置的好多路由都没散热的,我认为它那时上这种散热是用料好的表现,完全没必要散热。你这个估计还是硬件有问题了,不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唯一可以挂u盘的路由器轻nas啊…先用着哪天不行了再换…

百兆口不爽,我有个极路由4,还有个AC68U,都在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唯一可以挂u盘的路由器轻nas啊…先用着哪天不行了再换…

我那个留着看什么时候不用光猫WIFI再用来刷打印机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配置的好多路由都没散热的,我认为它那时上这种散热是用料好的表现,完全没必要散热。你这个估计还是硬 ...

禁用5g插网线做下级路由稳定运行两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