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年拆拆拆,拆一条3元的1.8米"原装"戴尔USB3.0打印机数据线

楼主(2023-01-24):
USB3.0的数据线一般杂牌要十多元,这个品牌的号称原装戴尔USB3.0打印机数据线只要3元,
很怀疑是2.0的,打印机口又不能测试速度,但看外观线还蛮粗,剪断来看看是真是假?

蓝口USB3.0标配
仔细看了,剪断:

用料还蛮扎实,有屏蔽网线,线的颜色还很标准,USB2的4根线:红白绿黑
USB3的5根线也有屏蔽,质量不错,这3块钱值了,幸亏多买了几条
继续拆

打印机机口

这个口焊好后用热熔胶固定,外包一层铜泊屏蔽,考虑很周到,确定是大牌风范。

最后一张全拆
还以为是假戴尔USB3.0,通过这次拆解,是真是假不重要,做工用料还不错,3块钱超值。
下一步废物利用,改造接口变成USB3延长线。

网友:
打印机都usb3.0了

网友:
直接万用表测试下就知道了。这个线不是打印机用的,应该是配DELL显示器的线,显示器上有USB3.0 HUB的。

网友A:
还真没听过USB3.0打印线

网友:
恭喜楼主捡漏成功,很不错的线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听过USB3.0打印线

应该叫 usb type a 3.0  很多人叫打印线
type-c  还有人叫华为线
microusb叫安卓线
大部分这线用于硬盘

网友:
看质量挺好,手头上有,还没有拆过

网友:
这是hp正品无疑,以前公司给hp和google代工就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戴尔打印机原装线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这线看着很好,多买几根没毛病

网友:
接显示器用的,显示器上带usb扩展口。

网友:
工厂的库存品吧

网友:
改条快充线

网友:
这根线好倒霉

网友:
这线做工用料确实不错

网友:
这线的质量确实不错!

网友:
应该是库存,现在这种线用的少了,在清库存

网友:
确实便宜啊

网友:
假的做到这个程度也算有良心了。

网友:
这线做工用料确实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