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vivoy11手机…

楼主(2023-01-24):
拆了半天居然没有看到flash…得到电池一块明天试试看能不能充电…

网友A:
这手机存储颗粒没用了,网上查了是3G手机,而且存储才4GB,完全不值得折腾,电池估计也够呛了,容量估计没剩多少了

网友B:
是好的话弄个时钟用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好的话弄个时钟用用也可以

前几天弄了个7x开机键好像没有反应,不过插电开机也可以了,昨天居然罢工了,显示充电就是不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手机存储颗粒没用了,网上查了是3G手机,而且存储才4GB,完全不值得折腾,电池估计也够呛了,容量估计没 ...

确实也就是打开看看…

网友:
屏幕可以改个小夜灯

网友:
手机都不行了,还要啥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弄了个7x开机键好像没有反应,不过插电开机也可以了,昨天居然罢工了,显示充电就是不开机了… ...

就是开机键里面氧化了,把锅仔片打开,清洁一下就好,别忘了重新贴张新的高温胶带,不然,一进灰还会坏

网友C:
可以做个闹钟。

网友:
楼主搞错了,这不是y11。y11电池不是2260的。这是y18或者y18l。没找到flash应该是叠在CPU上面,用的emcp技术。。。运存内存集成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开机键里面氧化了,把锅仔片打开,清洁一下就好,别忘了重新贴张新的高温胶带,不然,一进灰还会坏 ...

屏幕不好拆…先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个闹钟。

已经换了一个了…

网友:
有点历史的手机啊

网友:
高压锂电池。。。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手上很多这种老爷机了,卖了不值,扔了不舍,全留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