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自制丝锥扳手/铰手

楼主(2023-01-24):
好久没发贴了,趁着过年没什么事,继续做一些小工具。
自从丝锥铰手坏了后,攻丝都是拿活扳手扭,小尺寸的丝锥用扳手十分麻烦,再买一个好的价钱不低,便宜的用不了几次不是磨圆了就是丝扣坏了,要不就是外壳那锌合金碎了,趁着过年比较闲,自己做个耐用的丝锥扳手/铰手,兼容m1~m10丝锥/丝攻,抛砖引玉各位可以根据下面丝锥尺寸参考图自己选择材料尺寸和打孔大小。
材料:m12对接/加长螺母一个
            m12 12.9螺栓两根
以上材料用劵撸的花费金额不到1元(原谅我比较穷,大家都懂的)

如图所示,做起来十分简单,磨平螺栓,六角螺母居中打孔,用两根螺栓夹住丝锥四方面即可。

六面我共打六个孔
2.5孔兼容m1~m2丝锥
3.2孔兼容m2.5~m3丝锥
4.1孔兼容m3.5,m4丝锥
5.0孔使用m5丝锥
6.4孔兼容m6~m8丝锥
8.1孔使用m10丝锥

打孔注意排列顺序,大孔面用小孔面间隔开,以防打孔间隔过近打歪了打断螺母,或者螺母连接金属过薄无法承受扭力,螺栓端面尽量垂直于螺纹这样夹持丝锥的时候接触面会大一些。

打完孔清理下内丝扣,把螺栓组装上试试效果,ok没问题,打完收工。

m10和m5的安上试试,没毛病。手机编辑的帖子,各位凑合看。
给大家拜个晚年,各位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网友A:
这个创意不错,我做的材料比较软,动不动就拧坏了

网友B:
你太有才了

网友C:
不错的创意,抽空也弄一个

网友D:
人才‘我也学你做个

网友E:
楼主聪明有创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创意不错,我做的材料比较软,动不动就拧坏了

加长螺母的材料可以不限,从镀锌铁到不锈钢都行,螺丝尽量选12.9级的,没记错12.9级的硬度差不多hrc40多,螺丝端面一定要磨平,不要有锥度,越平越好,这样就抗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创意,抽空也弄一个

撸卷买,省钱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才‘我也学你做个

做一个吧,比买的便宜的好用多了,便宜的外壳都是锌合金,贵一点碳钢的,夹齿容易坏,太贵的买不起百十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聪明有创益

也是仿制吧,结构改变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太有才了

网友:
不错,比买的好用。

网友F:
坛里面的大神就是多。

网友G:
创意十足,加分奖励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的创意

算是换个思路仿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坛里面的大神就是多。

嗯,大神挺多,我也在像各位大神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创意十足,加分奖励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