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没法进系统,停留在安卓滚动条,清空数据为啥还是不能启动呢?

楼主(2023-01-24):
界面停留在安卓滚动条,
进Recovery清空数据,
启动为何还是进不了系统,不断重启
这是啥情况
有办法修复么?

网友:
重新刷个鸡试试,可能是某些文件损坏了...

网友A:
可能没清干净,或者系统坏了,还有可能是存储FLASH坏了。

网友:
估计是root过了, 重新线刷吧

网友:
…第三方re嘛?…不行就再刷…

网友:
折腾手机变砖的事太多了。继续折腾。重新搞一套刷机软件或者去官方售后让人家重新刷系统吧。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B:
清空只是清空用户数据 和缓存  坏的是系统文件  当然没有用    所以刷机(刷机是对整个的重新格式化分区和写入系统文件)  成功了 可能能用一段时间  还会继续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空只是清空用户数据 和缓存  坏的是系统文件  当然没有用    所以刷机(刷机是对整个的重新格式化分区和 ...

系统文件坏了,不刷机,有办法修复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系统文件坏了,不刷机,有办法修复么?

一般不能修复 除非刷机  因为你不知道哪坏了 你要是知道就不会问这个了

网友:
只能刷机了,刷了后用一段时间看看,如果硬件没坏还好

网友:
字库坏了,只能重新刷机了。

网友:
软件坏,刷机,硬件坏,找维修的。

网友:
这一般刷机吧,不过现在的机子不好刷,硬件坏不是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没清干净,或者系统坏了,还有可能是存储FLASH坏了。

9008刷机还需要清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能修复 除非刷机  因为你不知道哪坏了 你要是知道就不会问这个了

9008刷机都没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