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X100音响坏了,求指导

楼主(2023-01-24):
红色插头没声音,低音喇叭也没声音,自己拆了 看看有大神帮忙指导修一下吗

网友:
先目视有没有短线,虚焊,确定没有就给放大电路输入(或者电位器脚)端注入干扰,看喇叭出不出交流声,不出就怀疑是集成电路坏了。

网友A:
电位器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可能性大

这种拨动开关可能性比电位器大!

网友:
1.排除一下有没有虚焊和接触不良,尤其是电位器接触不良。2.查俩电容两端电压,和2030电压看是否正常。3.电源螺丝刀触碰2030第一脚,如没有杂音可以换掉。4.仍没有声音换掉2030第一脚隔直小电容。

至此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电位器老化或者电容

网友:
先查开关,插头连线之类的,然后电容电阻的,最后检查二极管

网友:
接插件或电位器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一共也没几个元件,一个一个测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逐路排查,也有可能圆孔插脚松动了

网友:
在电位器的中点用镊子输入信号,如果有声音,说明是电位器的问题;如果没有声音,说明放大电路有问题。

网友:
漫步者X100音响也不错,元件不多,把怀疑的一件一件查。

网友:
2030还这么坚挺

网友:
电解电容,电位器,2030,、啦叭,断线都会引起故障,查一查。

网友:
2030的不会坏了吧

网友:
功放板没上电

网友:
先查电源,测电压

网友:
功放+音箱的思路不算太复杂,一级一级来,慢慢查

网友:
直接换板了,如果买元件不包邮的话。20含邮费的二手拆机板回来上电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