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SNUOK LG6112充电器C-为啥悬空了?

楼主(2023-01-24):
如题,这个是12手电钻的锂电池充电器,板子上的C-是悬空的,C+和T空载有13.6V的电压。这是为啥呢?

网友:
省掉了温度检测很奇怪吗?

网友A:
t才是c-,这个设计相当于通用两种定义,如果跳上t和c-之间跳线才是和丝印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t才是c-,这个设计相当于通用两种定义,如果跳上t和c-之间跳线才是和丝印一样 ...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