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移动照明灯坏了咋修?

楼主(2023-01-24):
如图,拆开之后看起来还挺简单的,就是一块电路板加开关加电池,现在的问题是灯充满电后一直在自放电,就是不工作也存不住电,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有没有高手指点下

网友:
把电池充满电后断开与板连接,放置一天看看电量是否掉没了,判断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电池与电路板之间串电流表,看看是不是板子漏电

网友:
扔,即然问了这个问题

网友:
漏电一般是控制板问题,电路图不好找,即使电路图找到了也不好修

网友:
越是简单越不好修。

网友:
这个自己应该有个大概思路,首先排除电池自放电,就是断开负载,如果还掉,断开保护板,如果还掉,电池坏,分离,可以具体到哪颗电池漏电。

电池和保护板都正常,充电、指示、放电模组一个一个的接入,哪个模组漏电就查哪个。

如果是灯板漏电很难,得有拆焊台。

网友:
测测18650容量

网友:
居然给了这么多电池

网友:
去掉电池保护板直接给灯板供电还不工作的话那就是灯板的问题了,按故障现象灯不亮也补存电来看估计灯板有短路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