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 SM3260AD 修复失败,求解。

楼主(2023-01-24):
请教高人费心看看。指导下如何做。谢谢。

      慧荣 SM3260AD量产程度cd失败. 默认的ini也总是报错,修改cid后报错提示改变。但是还是不能成功量产。

现在情况是插入电脑有提示找到优盘。系统也有盘符,就是没有容量。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USB MEMORY BAR)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3260

设备供应商: Silicon Motion,Inc.
 设备名称: SM3260AA MEMORY BAR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USB MEMORY BAR
产品修订版: 10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0AD - ISP NONE
闪存识别码:  983AA89276D7 - KIOXIA(铠侠) TC58TEG7TDKTA00 - 2CE/双通道 [TLC-8K] -> 总容量 = 64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

网友:
手动设定容量

楼主:
磁盘大小设置为64g也是一样报错。
救急。。。

网友:
多看看教程,应该是设置的不对或版本不对,

楼主:
现在还是不行。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开卡设置还是有些问题

按这个设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设置还是有些问题

我再尝试看看是不是能通过量产。

网友:
手动设置 64000-65000试试,download那些都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