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新年新气象想入手个钳形玩具表求推荐?

楼主(2023-01-24):
新年新气象想入手个钳形玩具表求推荐?大概100左右的目前看到福仪mk6交直流400a

主要是有时候测启动电流;其它功能反应慢点没问题

网友:
玩具表吗?那个天宇的328d,还有那个优利德的204+

网友:
启动电流不是速度快就行,不是一个概念,启动电流有专门的功能档位。普通电流档只能测个最大值或者峰值,虽然也有参考价值,但跟启动电流的不是一回事。

网友:
测量启动电流,要求表有测浪涌电流InRush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议建;我再看看

网友:
褔仪FY-219有浪涌电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