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牛电动车另类充电

楼主(2023-01-25):
不晓得是否坛友,充电站预见的。询问了下,自己加了一组大单体三元。诱骗快充取电,然后一分二,用两个通讯电源供电,充电器加了蓝牙模块,可app查看。充满实际续航200,一个小时充满,功率在7到10个kw可调。预见时候已经跑了400公里了,准备再跑个200,体力真好。

网友:
华为4875,摩旅神器我用台达4856已经足够,电池太差,开不满充电电流。

网友A:
还有,,对于这东西一直有争议,不少摩友这样冲电的时候还可能被4轮车挨骂。大家都是正规付费充电,但是就是总被人挨骂

网友:
看着有点厉害的样子

网友:
看着科技感十足的样子

网友:
都是充电,理论上可以,不过如果能把一堆东西放到车身里面就好看多了

网友B:
这改装一下费用不低呀!估计改装费用比车都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对于这东西一直有争议,不少摩友这样冲电的时候还可能被4轮车挨骂。大家都是正规付费充电,但是就 ...

四轮认为你这改装不合规才骂,占用四轮的坑

网友:
这样改装安全吗?

网友C:
对于没有足够保护措施的锂电池用快充是很不安全的,冲着冲着就可能直接原地火化了!

网友:
这是技术活,佩服

网友:
冒险家的做法

网友:
双炮合一成本不低

网友D:
没看到有另外的线,那么通讯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有另外的线,那么通讯是怎么实现的呢

就是你那个方盒子就是诱骗的吧,出来就是300多V的交流电,后面就是一个插座给电源了。

网友:
这样充电安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没有足够保护措施的锂电池用快充是很不安全的,冲着冲着就可能直接原地火化了! ...

我也是这么认为,没甘大个头,别戴这么大的头盔

网友:
直流快充模块加上华为4875改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改装一下费用不低呀!估计改装费用比车都贵了吧

华为4875改好蓝牙的800多吧,那个直流取电设备700-900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