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锂电池充电器也会衰减吗?

楼主(2023-01-25):
两年前自己拼的4056充电器,装好当时都是4。18跳灯,用到现在都是4。12-4。13跳灯??

用的都是同一型号的新电池

网友:
相关元件老化影响的吧

网友:
电池的问题吧,虽然是同一型号的新电池,但会不会因为存放过久导致电池容量下降了呢?

网友:
元件质量不好和温度也有联系,

网友:
不用纠结那0.0几伏的电压,电池本身一直会老化,衰减,即使不用,保存的很好,也会内部放电。只要冲到跳灯,能用,就行了

网友:
锂电池好像充到容量的百分之九十几就很好了,不要完全充满,完全充满费时间,而且也多不了一点点电量。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原因。

网友:
显然楼主问的不是能不能用,而是理论上的数据,

网友:
和人一样,都有生老病死。

网友:
电池容量变小,内阻变大。就会早早跳灯。我的几节十来年前的老18650和26650才4.0几伏V就跳灯了。新买的电池都很精准。

网友:
老化了也就会衰减

网友:
同一块电池、同一块万用表,在不同的环境温度下,结果也不会一样,何况还有两年的跨度

网友:
应该是电池内阻大了。

网友:
电池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个人认为不是电池本身的问题,应该是不同的温度下,充电器的最高截止电压漂移造成的,或者测量用的万能表准确度因温度漂移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