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箱拆解:西门子可调节开关电源(SITOP power flexi)

楼主(2023-01-25):
罕见可调节导轨式开关电源,电压:3。。。52V,电流2.。。10A

网友:
西门子电源是好东西,我有西门子PLC的电源,不是可调的,就是24V10A的,那做工就是好;你这个可调的电源,把调压调电流的可调电阻换成带旋钮的,大一点的就好了,方便调节,然后再加上一个电压电流显示屏,就完美了。

网友:
看着挺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A:
很棒的电源,多少钱拿下。

网友B:
这东西是几百还是上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是几百还是上千?

接近五位数了

网友:
这东西可能价格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棒的电源,多少钱拿下。

ebay 900+ 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是几百还是上千?

ebay 900+欧元

网友C:
可调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调范围是多少?

网友:
做工扎实,确实是好电源

网友:
东西是真好,价格是真贵!

网友:
厉害,果然不便宜。

网友:
看做工很西门子。

网友:
工控产品,价格很牛

网友:
工业主要是稳定吧

网友(2023-04-22):
这个型号已经https://mall.siemens.com.cn/pcweb/detailIndex/52200003457.html退市了,替换型号含税2000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