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烧保险的美的微波炉

楼主(2023-01-25):
一台美的微波炉烧了保险丝,拆开修一下。

外壳拆开,很经典的结构:

先检查一下最容易坏的地方,1. 灯丝对地短路,2. 高压电容短路,3. 高压二极管短路,结果这三个都没有问题没有短路:

既然这几个常见的易损部件都没有问题,那么引起烧保险丝的最大的可能就是门监开关了。随便找一个微波炉电路图就能看到现代微波炉为了避免意外事件导致微波泄漏威胁人身安全都装有3个和微波炉炉门联动的微动开关,不同厂家不同品牌的微波炉的这个安全设计基本都是一样的:

电路图里的门联开关S2和S3是常开的,只有在炉门关闭的时候才会接通从而给微波炉供电,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个门监开关S1作为最后一道安全屏障,这个开关是常闭的,只有当炉门关闭的时候这个开关才会断开,因此当S2和S3都失效的时候如果在微波炉工作状态意外打开炉门,这个S1就会闭合从而使主变压器的初级绕组短路,因此微波输出会立即停止,同时这个开关闭合后整个电路也都短路了,保险丝会立即烧毁,提供进一步的永久保护。

所以如果常见的几个易损元件都没有短路的话,引起烧保险丝最大的可能就是门监微动开关损坏,在炉门关闭的情况下仍然闭合从而导致主电路短路而烧毁保险丝。

下面就拆下炉门门监开关检查。首先要把控制面板拆下,拆掉上面这个螺丝,然后往上提控制面板总成就能拆下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上有几个线束接头,拆下它们:

完全拆下的显示面板和主板:

接下来再拆掉炉门开关总成的两个固定螺丝就能把炉门开关总成拆下:

拔掉炉门开关总成上面的接头,把炉门开关总成拿下,可以看到上面有3个开关,上端有一个,下端有两个,其中下端靠上一点的那个微动开关就是门监开关:

下图中左边那个微动开关就是门监开关,它应该是常闭的,微波炉炉门打开的时候它是闭合状态,炉门关上的时候炉门的塑料钩会顶开这个开关从而使开关断开:

这几个微动开关的大小形状都一样,都是用一个塑料卡固定,打开塑料卡就能轻松取下微动开关:

这就是拆下的门监微动开关:

用万用表测一下,是短路的,按开关上面的触动舌也仍然是短路,所以它显然已经坏了:

以前拆机的备件中正好有一个一样的门监常闭微动开关:

把好的微动开关换上重新按相反的步骤组装回原样就可以了。

下面把烧掉的保险丝换一下。

保险丝在这个电源滤波板上,显然已经烧黑了:

换个一模一样的新保险丝:

接通电源试机,微波炉恢复正常工作。

最后把这个损坏的微动开关拆开看看到底是怎么坏的,轻轻一撬就开,没有螺丝也没有胶:

拆开的样子,很明显有烧糊的痕迹:

把里面的金属片都拿出来:

这一对触点金属片显然已经自己牢牢地熔焊在一起了,用手都很难把它们掰开:

用钳子使劲把这两个触点分开,触点上的金属都烧化了,熔接在一起,导致永久短路开机就烧保险:

网友:
思路清晰讲解详细,学习了

网友:
讲解详细,点赞收藏了

网友:
内部挺干净的

网友:
详细的拆卸教程,多谢分享

网友:
分析的很好,可以拿来参考

网友:
启动电流很大

网友:
教程式维修,一步一步维修完毕,有理有据,图文并茂,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新年快乐,
分析不错,这开关确实坏的比较多

网友:
思路清晰,好文章

网友:
内部好干净,楼主分析的也很仔细。

网友:
这次没有发现小强

网友:
大过年的还在维修,辛苦辛苦,谢谢分享

网友:
内部干净的跟新机器一样,照片看起来就很舒服。

网友:
老家的微波炉很久不用 也烧了  县城都没看到一家家电维修的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图文并茂,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详细的拆卸教程,学习了,谢谢!

网友:
电源保险没换成那种延时保险吗?
我之前发帖讨论过这个问题。

网友:
拆解、讲解都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请教下楼主,看图一,这是微波炉正常摆放的角度吗?见过的不少,头一次见变压器、磁控管、风扇和高压电容是这个布局的,散热风扇放到机箱里边了?空气内部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