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年初三回乡下拆洗松下XQB-75 爱妻号7.5公斤波轮洗衣机

楼主(2023-01-25):
      年初二晚上刚吃完饭回家,乡下大舅致电 我LP,说叫妹夫明天回去探亲帮忙把洗衣机拆开洗一下,他知道我平时唉鼓捣这些玩意。  我发这个帖子呢不是纯粹的拆机贴。由一个业余清洗波轮洗衣机人角度,去聊聊清洗波轮洗衣机的一些心得体会,让更多人知道了解如果想自己动手,该准备什么,注意什么。

       波轮洗衣机我拆过大概有10来台左右,就唯独是松下跟别的普通洗衣机不同,一般大多数波轮洗衣机内桶都是四哥8号内六角螺母固定,松下基本就是18号大螺母固定,还得加上三爪拉马才能把整个内桶拆开,当然,普通的内桶也有10号内六的。外六的。我拆得少只是见过8号内六角。
      一般我们拆机清洗之前,最好先试一下机,洗涤,单脱水简单测试一下有无问题,再开始拆,尽管是业余去帮忙,有些时候洗完又有问题真的说不清,还是先小人后君子,职业的更不用说,试机是首要条件。。 然后把洗衣机找个能靠墙的位置,或者后面能把上盖有依靠的地方挨着,把四边螺母卸掉,然后小心揭开小心左边有一个防撞杆避免压断,还有连接电机离合器的电线都别扯着。。慢慢打开往后找地方靠着。。。

平衡圈,桶盖都不要动,先试图把波轮拆下来,如果波轮都无法拿下后面还是白搞,, 因为见过很多十多年没拆过的 波轮洗衣机波轮无法卸载,后面工作无法开展,, 我就试过拆一台美的小天鹅魔方系列。 同事喊来两个XX鸟的清洗师傅,一个维修师傅来拆,都没法把波轮拿下。我好奇就拿了专拆波轮盘 神器硬是拆下了(耗时两个小时)结果波轮芯又留在离合器上面,还得动用波轮芯切割器,同事说放弃了。 要鼓捣的兄弟切记。波轮盘不拿下就别搞了。。
       清洗之前最好问清楚是啥牌子型号,,松下的就是得带拉马,撞锤。市面上大多数都是8号内六角,或者外六角4个 为多。海尔双动力的话没有专门的工具很难搞定。金羚也是比较难搞,,小天鹅某些型号像我上面说的水魔方也是18号大螺母的。如果没把握都带上免得白跑。。
       个人建议拆卸最好准备电动工具,8号,10号内六角,外六角,普通十字批头,大号的一字或者十字螺丝刀用来拆波轮盘,其他地方诸如内桶螺母,内桶上盖,下盖螺母大多数是8号内六角的。如果不用电批或手钻,我保证拆到你怀疑人生,还上不紧。。。这都是拆多了的体会。。
     波轮盘拧下用两只钩子两边扣住往上拉动,太紧可以喷松动剂,实在拿不下就得用波轮盘神器,拿下后用洗衣机专用撞锤逆时针转几下就可以吧大螺母拧下。。 最后才是拉马,这里得注意是要先放轴套,把离合器上面的轴承保护好,否则直接放拉马很快就把轴承顶烂,拉马的力量足以令整个法兰盘拉烂。将三爪摆正刚好扣住内桶底部的缝隙,用扳手慢慢顺时针拧拉马中间的轴棒,越拧会感到越紧,注意观察下面的内桶底部有无上升,注意不要往死里拧,时间久远有的法兰盘会因用力过猛拉至断裂,得注意。
    内桶拿下后就可以拿去拆开分开清洗,外桶喷点清洁液放一边,先把内桶分离,这里要注意的是松下的内桶基本有包边底部,如果要彻底把底盘拆掉还得把包边一点点撬开,很多波轮洗衣机没有包边直接分离的。如果嫌太麻烦就不拆,包边拆过后无法复原,但不影响使用,也有专门撬包边的工具钳,也可以用一只螺丝刀慢慢撬。考验你耐性,当然有条件还是建议拆开,底盘是最脏最难搞的。底盘的小方格也很难清洗干净。如果有增压那种专业清洗工具一冲就干净,业余没有的只能用牙刷之类慢慢去抠。。
    一支普通家用洗车用的高压水枪是必备,洗干净后装好,螺母拧紧但不能太紧,尤其拿电动工具要掌握力度要悠着点,外桶洗干净通电用单脱水把脏水排完装回内桶, 有的波轮洗衣机有垫片,别忘记套上有顺序,有条件可以在大螺母上抹上一层雪油防止长时间使用螺母生锈,以备下次拆开方便。然后大锤顺时针装上大螺母,再逐一把波轮,平衡圈,上盖装上。
     最好通电试机由洗涤开始到脱水,尤其注意脱水时有无异响,底部有无漏水现象。有就是大螺母或者内桶螺丝没拧好,要拆机重新检测。无问题才算清洗成功。。

网友:
无辜的一元钱

网友:
拆完再装上,大概率很快会坏水封,然后坏轴承。。。。。。。我也是这样拆开洗的,现在在坚持到快递上班好买总成换

网友:
祝各坛友新春快乐,兔年大吉。

网友:
我用的滚筒,换过电路板,换过门开关,换过减震,哎...修修补补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
楼主工具齐全,拆修顺手

网友A:
拆自家海尔小神童,买了一堆专用工具,卸波轮螺丝折腾了很久,用尽各种办法都无效,最后用电钻解决的的。

网友:
这可是个大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自家海尔小神童,买了一堆专用工具,卸波轮螺丝折腾了很久,用尽各种办法都无效,最后用电钻解决的的。 ...

有拨波轮神器就行

网友:
这个帖子我收藏了,我家也有一台松下爱妻号波轮全自动洗衣机,当年结婚时的三大件其他两件已经更新了。松下29寸平面电视已经淘汰了,海尔大王子冰箱已经坏了,但是这台洗衣机一直在用,真的不错,二十多年了。话说当年的电器真的很贵,每件都是当时几个月的工资。

网友B:
洗衣机看别拆着都容易,轮到自己下手了都难,基本上拆开的不多

网友:
这洗衣机跟我家的是同一个型号

网友:
楼主辛苦了,弟弟家也有台一模一样的,还没拆过

网友C: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小刀剌屁股,开眼了,我家也有一台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经验丰富!

业余水平也就那点皮毛,真正懂行的应是搞家电清洗或者维修师傅,,不过这里多说两句,如果搞家电清洗的兄弟最好自己掌握一点洗衣机维修技巧。客户的洗衣机各种情况根本无法预料,有时候有理也说不清,你碰上只能硬扛,所以自己学多一点的话肯定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衣机看别拆着都容易,轮到自己下手了都难,基本上拆开的不多

  有两个关键点,一是看波轮能否拆下,二是内桶底盘,有的底盘很奇葩,拉马根本扣不住,得用钢丝绳的。这种比较难搞   如果波轮都没法拿下就撤。别再折腾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自家海尔小神童,买了一堆专用工具,卸波轮螺丝折腾了很久,用尽各种办法都无效,最后用电钻解决的的。 ...

咱们一样,这个神童太难搞

网友:
拆卸这种洗衣机离不开三爪摞子楼主工具挺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