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解清理北通阿修罗SE(BTP-2175)游戏手柄

楼主(2023-01-25):
手柄太脏了,拆开清理一下

正面

背面

标签下面还有个螺丝

拆开以后就能看到扳机键了

震动马达,这个需要游戏支持,能给震的手疼

PCB正面,左右摇杆,正面方向键导电橡胶

十字方向键是通过螺丝固定在外壳上的

用了五六年了,橡胶件有不同程度的老化

清理完成组装后的样子

网友A:
这种手柄又卖的不是很便宜,为什么非得用牛屎,封装成一个芯片就贵很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手柄又卖的不是很便宜,为什么非得用牛屎,封装成一个芯片就贵很多钱? ...

COB其实防潮性能很牛逼,普通塑封芯片陶瓷芯片确实比不上,看使用环境

网友:
清理的很彻底,看起来焕然一新

网友B:
这手柄支持XBOX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手柄支持XBOX吗?

全平台的,可以支持xbox,好像也能支持ps3

网友C:
我花了230咸鱼买了一个北通的游戏手柄,收到货就扔那儿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花了230咸鱼买了一个北通的游戏手柄,收到货就扔那儿吃灰了……

230能买到Xbox one的手柄了,话说你不用买手柄干什么啊

网友:
以前玩PC游戏都是用的北通手柄

网友D:
半年前拆过一个2185,没注意是不是牛屎了

当时换了abxy和方向键下面的橡胶碗,西瓜键中间那一坨没换,因为替换的手感不如原装,但abxy的还好,很谜,另外就是换了两个蘑菇头橡胶套,这玩意用了5年,那蘑菇头恶心的……全沾在白色的塑料上和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半年前拆过一个2185,没注意是不是牛屎了

当时换了abxy和方向键下面的橡胶碗,西瓜键中间那一坨没换,因为 ...

手柄的那个蘑菇头永久了就像融化了一样

网友:
也算国内大牌子了

网友E:
跟我那个在家吃灰的手柄一个型号,没拆开扳机键看看用的什么微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我那个在家吃灰的手柄一个型号,没拆开扳机键看看用的什么微动啊

扳机键不是微动,感觉像个行程开关

网友F:
国产的价格便宜,就是塑料件用料太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产的价格便宜,就是塑料件用料太次

这个全新的也不便宜,用的塑料还可以,这么久都没变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扳机键不是微动,感觉像个行程开关

还以为是微动呢,我NS的手柄扳机键微动摔坏了,还想换上去呢,看来非得买了

网友:
原来用过,还真没有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