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既然大功率电器不能通过相位开启来调节功率,有没有隔周期导通的?

楼主(2023-01-25):
90度开启,180度关闭,270度开启 360度关闭

这样是50%功率

但是会影响电网,所以家用电器不允许出厂配备这样的技能。

那有没有第一个周期导通,第2个周期关闭,

或者说前10个周期导通,后10个周期关闭,并且可以方便调节的功率调节电路?

很多二三百块钱的电加热灶具,都没有功率调节功能。 不知道用我说的那种方法,需要多少成本?

网友A:
定时开关?可控硅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开关?可控硅调节??

一般的定时都时间间隔太长了,食物都烧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的定时都时间间隔太长了,食物都烧糊了。

有1-60分钟的机械,智能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1-60分钟的机械,智能也有。

啊? 我是说开几十毫秒,关几十毫秒的。。。  几十到几百毫秒级别。

网友B:
过0检测的可控硅光耦加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0检测的可控硅光耦加反馈

有没有这种成品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种成品电路?

如果原先电路里有光耦就换一型号就行了呀, 当然还要确认一下参数匹配

网友:
变频电路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要看什么负载,简单的就交流电转直流用PWM

网友:
不知道你想干什么用   如果是做食物   PID温控器完全够用   正负一度

网友C:
几种不同的电阻丝组合,弄几个开关,不是更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定时都时间间隔太长了,食物都烧糊了。

电炉烧食物啊,炉子的热惯性非常大的,1-10秒级别的开关,不影响的。

网友:
这种那种调时间的

网友D:
你是想20ms的调节吧,开整数倍的全波(正半周+负半周),也停整数倍的全波……
微波炉就是这么干的,高火时全开,中火是开10秒关10秒,低火是开3秒停7秒(机械火力开关就这个样子,时间是我臆想的,不过反正就这个意思)

网友:
实现肯定没问题的,可以用过零触发的可控硅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种不同的电阻丝组合,弄几个开关,不是更便宜?

现在电器就是这样设计的,一般最多设计两组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想20ms的调节吧,开整数倍的全波(正半周+负半周),也停整数倍的全波……
微波炉就是这么干的,高火时 ...

3秒 7秒已经把食物烤糊了。没用

现在有变频微波炉了,具体怎么实现的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E:
你想的这种方案从理论上说可以,但实际使用会与理论有较大差异,很多电器会受到受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想的这种方案从理论上说可以,但实际使用会与理论有较大差异,很多电器会受到受限制。 ...

很多电器就是电阻加热而已

我就是想知道这样一个控制电路,成本得加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