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有谁了解单锂电7135*6的手电如果把10W灯珠直接换20W灯珠谁更亮?

楼主(2023-01-25):
      7135下基本就是恒压恒流吧?也就是说3.7V 2A情况下10W亮还是20W的亮?

网友A:
一般LED超过10w  是  高压驱动,比如6v,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LED超过10w  是  高压驱动,比如6v,12v

嗯 按说是该用升压电路,不过我是想知道恒压恒流在这个值下20W会比10W的亮么?是在猜想小直散热不好,用高瓦数的灯珠同样电流发热会更小,就是不清楚是高瓦数的会更亮还是更不亮了,当然也许是用15W与10W比

网友B:
基本没什么区别!!   科瑞 XML2  10W 的   SST40  15W     XHP50.2  20W  的这三种都用过

网友:
LED的特性是低功率下光效比高功率下高,所以理论上20W会更亮一点,实际可能差距不大

网友:
怎么验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没什么区别!!   科瑞 XML2  10W 的   SST40  15W     XHP50.2  20W  的这三种都用过     ...

请问是在同一个恒流驱动板上用的吗?亮度没变化?

网友:
看灯珠光效。大功率的灯珠降功率用,光效会高点,所以20W可能稍微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