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LED55T18GP电视花脸了,拆机求指教

楼主(2023-01-25):
是不是逻辑版狒狒了

网友:
我的也是差不多的故障但是偏蓝色,不过今天自己好了,网上查了下猜测是排线接触不良或者管理色彩的哪路电压故障了。

网友A:
.......0956,图片还有好多灰尘,先清理一下试试。

网友:
一排线,二供电,其他问题就直接扔吧

网友:
热胀冷缩,可能是排线松动接触不良了,看着这样的板子,我只能看看

网友:
JD 以旧换新,还能值35

网友:
十多年了,换掉吧

修了也会很快坏掉的,到了寿命了

网友:
排线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看着板子做工不 错

网友:
十几年了!到退休年龄了!

网友:
传说中的鬼影  就是逻辑板伽马电压不对好像是  主板没有问题的      淘宝找技改的问问看看能不能搞

网友:
仔细检查一遍,不行就换个新的吧!

网友:
现在电视真便宜的

网友:
排阻好好查一下

网友:
把屏线拔插几次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0956,图片还有好多灰尘,先清理一下试试。

谢谢诶,..0956在那块板上?找不到哦

网友B:
我也有一台,还没有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还没有修好

故障现象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