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DIY的RO膜净水器水压低会启动不正常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3Q

楼主(2023-01-25):
       我的是400G净水器,目前存在个问题,就是那种廉价的8字电脑版会自动识别自来水水压,应该是水压低于一定压力就启动不正常,会持续报警且反复启动停止,而确实我们这里自来水这两三年水质偏差了,导致总是赌前置,早年我用的小流量前置几年不动都不会出现低水压,而如今反冲洗已经没作用,到后来拆下来清洗也就坚持半个月,没办法就换了个大流量的,前后两个精度都还是60微米,甚至是同一个品牌的,出水量是前者的近一倍了,但是发现一个月后还是水压降低,每次反冲洗坚持1个多星期正常,之后自来水水压明显降低,这时就不能同时其他处用水再启动净水器了,保准会反复启停,但是我实际看其他出的出水,虽然水压低但是还是可以保证净水器供水的,那么就想是否有办法改变那个电脑版的水压识别呢?因为不知道怎么调整水压报警值,考虑换个其他电脑板又担心也会如此,所以一直这么拖着,只能是要么经常去反冲洗,要么制水的时候其他处就不能放水。
    如果说是低压开关识别来判断的,那么低压开关是否也分各种不同水压的型号?
    另外去淘宝看了一下低压开关的工作情况是水压低于0.01的时候会强行关闭电压环,那么说是由于净水器水泵的吸力能让水压降低到0.01?而另其停止工作?然后增压泵停止工作水压恢复它又重新启动而导致反复启停?如果去除低压开关直连上会如何呢?如果是说保护水泵不会空吸,我们放水的时候发现没水自然也就会关闭不放水了,按说难以导致水泵空吸磨损吧?而且水压低一些并不代表会没水

      下图就是这种电脑版,说明说上写着水压低会停止,不过我这里是反复重启和停止,并非停止后就不启动了。

网友A:
我家里的是DIY机械版,水龙头关不死就会出现反复开关的情况,就是水在这一段管子里面充满使压力充足,泵一开这段又空了,这是正常的

低压开关后部的堵塞是压力是升高不是降低,如果你是前置在开关前确实要考虑一下堵塞的问题,否则就是入户水管堵塞或其他外部原因导致的压力不足

你要诊断最好有压力表,判断一下是否压力开关有问题。如果开关没问题,建议还是去解决外部的问题,因为压力不足以抵御正渗透是影响净水效果的,具体来说就是最好不要低于60Psi

网友B:
给你方向,1,净水机第一级看看是不是堵塞严重,换新没几块钱。2,拆开净水机进水三通阀门,看看这一部分有没有堵塞。

网友:
有的控制器有个跳线,跳过水压检测

网友C:
建议改变一下低压开关的接入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的是DIY机械版,水龙头关不死就会出现反复开关的情况,就是水在这一段管子里面充满使压力充足,泵一 ...

水压这两年确实偏低,或许真该找个压力表看看最低时有少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方向,1,净水机第一级看看是不是堵塞严重,换新没几块钱。2,拆开净水机进水三通阀门,看看这一部分有 ...

前面小三级是定期更换,超滤级很少换,只有去年换了一个水量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改变一下低压开关的接入位置

3Q 这或许是个办法,低压开关接在小三级及超滤的后面也就是在RO摸的前面,改接在所有各级的最前面?这或许水泵启动后降压波动确实最小!有时间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3Q 这或许是个办法,低压开关接在小三级及超滤的后面也就是在RO摸的前面,改接在所有各级的最前面?这或许 ...

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你没认真仔细看我说的,开关在这些后面就必定是因为这些堵了,如果位置反过来这些堵了也不关事

开关必然是要放最前的,超滤不是必要的,PP棉即可,你需要的是挡住能破坏RO的大颗粒,超滤的孔径太小,太容易堵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你没认真仔细看我说的,开关在这些后面就必定是因为这些堵了,如果位置反过来这些堵 ...

     谢谢 不过超滤能有效保护RO膜这个方式用了近10年倒是不想改了 ,低压开关挪到小三级外面来的话,更换小三级时就需要小心拔掉低压开关的线防止扯断线了,原来低压开关这些小部件全部放在了DIY托盘里面,现在会想起来看似安全却始终没想到产生了水压的剧烈波动(增压泵开始吸水的时候,本来就偏低了的水压被前面4级的阻碍小水路里产生了真空...)这个问题早该被想到,我真是太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过超滤能有效保护RO膜这个方式用了近10年倒是不想改了 ,低压开关挪到小三级外面来的话,更 ...

那个线是低压电,随便延长,做好绝缘就好

楼主:
装在走廊总水阀那里的前置机净水器60微米的,就这三年疫情水质明显下降了,之前几年都很少反冲洗,现在换了大流量的前置反冲洗一周水压仍然下降,我们这还是高层,据说是增压了的,但架不住水质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