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入手个东芝3T垂直盘

楼主(2023-01-25):
新配的电脑挂载的硬盘倒是多,但都是旧些盘,容量都不太大,目前硬盘挂载情况
m2口:三星980Pro 500G,新买,仅用于系统和安装软件
SATA1口,希捷台式机硬盘,1T,旧盘,空盘(这个盘是同事一次电脑系统故障拆下的硬盘,当时判断硬盘有些许问题,换了新盘,旧盘扔给我了,一直保存,但后来几次把玩测试,居然从来没有发现问题,磁道均正常,也怀疑当时判断错误,可能仅仅是系统安装问题,但把稳起见,就放了些大型软件安装包,电影这些,不放重要文件)
SATA2口,西数500g本盘,机械硬盘,旧盘,原来装了一些电影,清空后挂载,用来备份系统ghost。备份了一个版本的系统后,基本耗掉一半。
SATA3口,西数1T本盘,原笔记本使用的数据盘,用了百分之七八十,主要挂载过来直接把数据搬过来。
SATA4,京造3的SATA固态480G,170元入手,主要用于聊天软件聊天记录放置,临时处理大文件暂存,桌面也挪了过来,减轻主盘写入量。
根据目前的情况,仅希捷1T空盘供灵活使用,其他都有专门用途,于是计划把500g西数本盘拿下,换个大盘上去,把自己在移动硬盘上的重要资料也拷贝一份,并留大量空间用于将来存储。
由于新硬盘定位在存储资料文件,所以固态首先排除。经过产品搜寻,目前叠瓦泛滥,由于新盘也不需要太大,计划2到3T,这个区间查询,东芝HDWD130(3T)是为数不多的家用级较大容量的垂直盘。西数希捷在这个级别容量基本都是叠瓦,硬要垂直的非家用级盘,得贵好几百块,于是入手这款东芝3T,499入手,下单后时间约定回家后送到。

网友A:
450买希捷8T 飞机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买希捷8T 飞机盘。

啥飞机盘?
叠瓦的坚决不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飞机盘?
叠瓦的坚决不要

难道是在飞机上存储数据的专用硬盘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在飞机上存储数据的专用硬盘型号?!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啥东东

网友C:
这盘不是前几年暴雷了,就是DT01ACA300的马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盘不是前几年暴雷了,就是DT01ACA300的马甲

老型号如果暴雷过,那肯定到现在已经改进了,这个倒不怕,肯定成熟了的。
西数和希捷实在找不到这个价格的垂直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型号如果暴雷过,那肯定到现在已经改进了,这个倒不怕,肯定成熟了的。 ...

问题就在于这玩意是一开始非常受欢迎,后来改了名字才暴雷的,可能是减配了吧

我手里坏过一个这系列改名前2T的,磁头启停突然变得非常频繁,深夜工作偶然听到的,C1数值极小但增速极快10分钟能有3次,这种玩意看Smart根本看不出来,08年后的家用盘非常容易坏磁头

最后买了块西数皮日立心的企业级4T,一听声音瞬间明白怎么回事,这音色、响度跟以前的老火球老酷鱼声音一样,猜测后期的盘为了静音减配了磁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题就在于这玩意是一开始非常受欢迎,后来改了名字才暴雷的,可能是减配了吧

我手里坏过一个这系列改名 ...

DT01ACA100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E:
这硬盘可真多...

--=-=-==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T01ACA100有这个问题吗?

这我真不确定,传得最凶的是3T的,传的内容多半是新盘或次新盘大片坏道、忽有忽无的坏道,我一开始不当回事,后来自己的2T病危就猜测扇区不会突变,应该是磁头问题

转头看了一眼帮朋友买的DT01ACA100,2016买的时候还没传闻有问题,4~5年只是黄了,有C5有05问题不大,只有C5就不太好,至少在我看来,不是磁头这种秒杀暴毙的问题都算问题不大,毕竟数据安全必须依赖备份,不能靠单盘可靠性

1T可能出得早,相比之下可能问题小点吧

网友F:
我也想买一个大的硬盘,不知道什么型号的是垂直盘,迷惘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硬盘可真多...

数量看上去多,加起来容量才那么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买一个大的硬盘,不知道什么型号的是垂直盘,迷惘中。

最直接的就是寻找缓存64M,256M的基本就是叠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我真不确定,传得最凶的是3T的,传的内容多半是新盘或次新盘大片坏道、忽有忽无的坏道,我一开始不当回 ...

按理说现在出售的应该问题解决了吧,不然新盘都有这些问题,还在质保期,厂家得赔死了

网友G:
我家里最多的就是东芝盘,最早是日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家里最多的就是东芝盘,最早是日立。

日立已经收购,东芝苟延残喘,最后还是只剩下老美两家争霸。搞成跟CPU一样的A和I两家对决了,始终核心技术逃不过到老美手下。。

网友H:
450就能在拼夕夕 买到海康代理的西数4t垂直紫盘

楼主:
引用 网友H:
450就能在拼夕夕 买到海康代理的西数4t垂直紫盘

机械硬盘这东西,我只在狗东,其他渠道不考虑。
以前存储卡出问题的售后,不得不服狗东。

网友:
前阵子便宜的时候你不买,现在买真的贵好多,垂直4T监控盘,好像才38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