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外壳坏了的特优仕导轨射灯(TUS TF84106A)

楼主(2023-01-25):
外壳坏了,拆出一个驱动电源和一片灯珠,这电源能改电流吗,没散热几秒就有焦味。

网友:
这种灯珠不装散热片热的很快

网友:
这个加上散热片才好,小了都不行

网友:
估计电阻R5、R6、R7是控制输出电流的,如果是并联状态的话,可以拆除一个试试

网友:
r5 r6 r7 这几个并联,阻值越小电流越大,看情况调整

网友:
驱动电源看着不 错

网友:
灯珠没散热器很容易烧,可以网上买拆机原装散热器加上,改小功率需要找检流电阻反馈,或者网购其它通用款恒流源模块。

网友:
那种cpu的散热也行啊

网友A:
做工不锘,咋看差有三只变压器?

网友:
电珠几瓦的?

楼主:
灯珠看不出来,外壳标35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锘,咋看差有三只变压器?

是3只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