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问星牌MF14这种表 测直流电流读哪个刻度线

楼主(2023-01-25):
这个表 测量直流电流 和直流电压 是不是读中间那个刻度线,  最下边的刻度线是交流电压 和电流的吗       准度高不

网友:
第二条刻度线。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

网友:
上往下第二条,直流符号

网友:
找几个已知的数据测量一下就知道准不准了,指针表一般用来定性不定量,就算很准,读取也不容易。但是对观察微小的低频脉动,只有指针表可以,数字表不行。

网友:
读中间那道有直流标识符号的刻度

网友:
看0~50的那条刻度线。

网友:
MF14输入阻抗太低,适合做电工表

网友:
中间那条线

网友:
读中间那个刻度线

网友:
指针表的读数还是需要细心一点,难怪现在都是数字式的了。

网友:
记得MF14是高精度(1.5级)的万能表,只是内阻较低,不太适合电子电路用。

网友A:
最上面的刻度是电阻
第二行的刻度是直流电压,电流
最下面的刻度是交流电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上面的刻度是电阻
第二行的刻度是直流电压,电流
最下面的刻度是交流电压,电流 ...

最下面的刻度是交流电压,电流

如果是直流1A挡,不也要读最下面这条刻度(满度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