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置电机助力自行车

楼主(2023-01-25):
中置电机,中置电机的助力自行车为什么那么贵?

网友:
因为很多人说这才叫助力车

网友:
这钱都够买好几台弯梁车了。

网友:
不知道好骑不好骑?

网友:
套件2300,好贵好贵?

网友:
呵呵  這個 有偷雞的嫌疑

网友A:
表面上不就是用料多么,说多其实也没多,只是牙盘变成它的地盘了而已,再因为稀缺就贵得不成比例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电机在坐包下,驱动轮压在后轮,无门槛改造的,那玩意才值得贵吧,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成品

网友:
销量小就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面上不就是用料多么,说多其实也没多,只是牙盘变成它的地盘了而已,再因为稀缺就贵得不成比例

前段时间 ...

还有一种在五通位置固定摩擦驱动后轮也是很方便改装

网友:
这中置的看不怎么样,价格不便宜。

网友:
玩的人少肯定贵一点呗

网友:
48v350w,2299块,确实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表面上不就是用料多么,说多其实也没多,只是牙盘变成它的地盘了而已,再因为稀缺就贵得不成比例

前段时间 ...

压轮胎传递那种千万不要买,下雨天打滑,打滑,真的打滑!建议还是后轮或者前轮有电机那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轮胎传递那种千万不要买,下雨天打滑,打滑,真的打滑!建议还是后轮或者前轮有电机那种靠谱。 ...

是的  完全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轮胎传递那种千万不要买,下雨天打滑,打滑,真的打滑!建议还是后轮或者前轮有电机那种靠谱。 ...

说得是,通用性很重要

不过下雨天本身也不能骑车吧,没有挡泥板的车下雨天都是湿透整个背部的,如果便宜那么改造门槛低还是算优点的

网友:
都不买自然就便宜了,我咋看都不值

网友:
说真的不知道为啥,盲盒开出来的控制器闲鱼商家200回收,然后当天260就本地成交了。

网友:
受众少,结构相对复杂,维护麻烦点

网友:
因为情怀,因为玩的人多...

网友:
我有两台松下助力车,使用的还不错质量康康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