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led显示器刺眼,可以换灯珠吗?

楼主(2023-01-25):
飞利浦21.5寸显示器是led的,看一会儿眼睛就不舒服,拆机看了是LG的屏,屏旁边少一个螺丝,感觉拆机换过什么?电源板,驱动板没有焊接的痕迹,刺眼可以换灯珠解决吗?还有奇怪的是设置里没有5000K的色温选择,只有6500K和7500k。如果换灯珠,换多少色温的比较好?

网友:
可以更换,都是现成的灯条,根据电压和电流选择一下吧。
家里的创维电视偏蓝,刺眼睛。更换之后一切正常。
动手能力强的自己更换就行,否则找一下维修液晶电视的师傅更换也行。

楼主:
你的意思是买现成的灯条,然后更换?买色温多少比较好?担心现成的灯条,灯珠质量不好,刺眼。

网友:
直接换显示器吧,没有色温调节,

网友:
     显示器直接可以调色温调亮度,为何要更换?亮度不足也同样会累眼睛,你把显示器调暗试试,看东西会很累。我认为显示器刺眼都是来自于白色界面部分,因此我很多年前选择了试用护眼软件,虽然导致页面不协调,但深色背景明显就不刺眼了,再后来WIN10发现开发选项里有输入代码切换高对比度的深色背景后,护眼软件就不用了,毕竟启动程序也是要占用资源的,而前几天尝试升级WIN11的是哦户发现 其已经在个性化里设置有“对比度主题”了,尝试后发现这是WIN11唯一吸引我的地方,其他没什么改变,因为它字条也做了反差,这样出现靠色的背景也不会看不清文字了,尝试WIN11失望后换回WIN10去看了下个性化栏目,发现在这里也有了对比度主题,应该是后来添加的因为一直使用代码录入的就没注意到,不过缺点是这个会导致锁屏欢迎界面的聚焦背景失效,桌面的聚焦还在....

网友:
应该是换灯条吧,换灯珠明天听说过。

网友:
贴一张磨砂显示器贴膜就解决了。

网友A:
21的显示器大概卖不到50元,再花几十元买零件值得吗?
再说动手能力还有限(动手能力强的早自己换了),没准白瞎了。买新的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的显示器大概卖不到50元,再花几十元买零件值得吗?
再说动手能力还有限(动手能力强的早自己换了),没 ...

21的显示器大概卖不到50元?
这么便宜啊?

网友:
显示器换灯珠没必要吧,调低亮度或者装一个我以前推荐过的护眼软件就行了

楼主:
亮度可以调,色温最低只能调到6500K。护眼软件倒是可以调色温,奇怪的是使用还是有刺眼,当然比原来好很多。可能想再提升下吧!网上看到的灯条很多都是冷色,所以觉得显示器也可能是冷色。所以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