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麦哲伦 手持GPS 315 拆解

楼主(2023-01-25):
麦哲伦 GPS 315

基本参数
产品类型
GPS手持机
屏幕尺寸
3.38×5.59cm
屏幕类型
LCD液晶屏
分辨率:104×160
产品尺寸
157*51*33mm
产品重量
198g
系统参数
数据接口
RS232
导航参数
导航模块
并行12通道
定位精度
水平精度:15
速度精度:0.05M/S
定位时间
60秒
其他导航功能
差分模式:DGPS
其它参数
电池类型
2节5号电池

本来可以正常使用的,结果从1米多的高度掉到水泥地面上,显示缺划,估计是接触不良或者液晶屏线断裂,因为没有螺丝,不能正常拆解,干脆就破坏拆解研究。

网友:
屏碎了,没救了。

网友:
这玩意应该不便宜,为毛不像万用表一样在外面包一层胶用来减震?

网友:
可惜了,有点残暴。数码人都是修修修

网友:
暴力碎屏啊

网友:
大力出奇迹成一次性的了

网友:
电池正极到弹簧很少见,我见到多数是电池负极到弹簧,有些紧凑设计都是铜合金弹簧导电片,要看清正负极示意图。

网友:
好详细啊!一直想知道它裸的样子,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海上用处大

网友:
外壳是超声波焊接,没有螺丝,不让维修。

网友:
屏幕可惜了

网友:
好东东啊,羡慕楼主

网友:
有手机后,这种专用的GPS就不行了!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买到屏幕配件修好它

网友:
碎屏了比较可惜, 找个二手的坏机来换屏吧

网友:
换个屏还能用不?谢谢分享

网友:
这玩意我有一个差不多的,没啥用

网友:
屏幕和后盖碎了,有些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