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机械硬盘读写速度相差近百倍正常吗?

楼主(2023-01-25):
用atto disk benchmark测了手头几块旧硬盘,大部分读写速度的差别在两三倍左右。其中一个与众不同,最小6倍,最大竟然有90倍之多。这正常吗?

网友A:
快坏了 ,换掉。

网友B:
32M?

-===-=-=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坏了 ,换掉。

有道理,数据无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M?

300G的硬盘,32M是测试参数。

网友C:
建议格式化一下在测试,还有就是这硬盘太老了,不值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格式化一下在测试,还有就是这硬盘太老了,不值得折腾了

完全正确。2007年的硬盘。刚刚格式化完测的。格式化用时就不正常,用了近一个半小时。待会儿拆磁铁玩。

网友:
有点些年代的硬盘了,还是换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完全正确。2007年的硬盘。刚刚格式化完测的。格式化用时就不正常,用了近一个半小时。待会儿拆磁铁玩。 ...

2007年的 时间不长啊,我有好几个那个时间段 以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7年的 时间不长啊,我有好几个那个时间段 以前的。

其他几个80G的可能更旧,应该是有暗伤。

楼主:
手工掐表太累人了,找了个批处理教程,用文件名显示拷贝时间。在另外一块硬盘上2G多的文件要大约30秒,在有问题的硬盘上测试98M的文件大概是15秒。基本上等于废了。

网友E:
应该是要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要坏啦!

确实,只能拆磁铁了。

网友F:
直接查SMART吧,零碎文件和大文件读写肯定不一样速度,单盘密度也影响速度,500G以下读取速度100以下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查SMART吧,零碎文件和大文件读写肯定不一样速度,单盘密度也影响速度,500G以下读取速度100以下很正常 ...

不是对比小文件与大文件的传输速度差异,这个有差别很正常。
关键是同一个文件的读出速度是写入速度的近百倍,这可能就不正常了。

楼主:
这是另外一块250G的硬盘。读出速度与写入速度基本上相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另外一块250G的硬盘。读出速度与写入速度基本上相近。

建议文件长度拉到256MB,然后用全数据包长度测试一下,前提是格式化整个盘,因为如果你用很久的盘可能零碎的东西很多造成数据碎片了

网友:
      机械盘太老确实存在这种问题,我给家人和朋友装电脑遇见过2次,他们都是320G硬盘已经使用了十几年了,因为用电脑少所以一直都没升级硬盘,有一个后来换过配置但硬盘一直没改,装完后就发现开机极其困难,要好久才能开机,而且开机后打开什么都得等好几分钟,打开个网页也得好几分钟,当时就怀疑是硬盘有问题了,去年更换固态硬盘解决,具体机械硬盘为何这样说不清,硬盘并没出坏道,如果说碎片积聚过多也不对,因为升级配置的时候也都格式化做的系统,所以只是单纯的极慢。

网友:
格式化用时近一个半小时,这个就不太正常啊,应该里面有坏的东西,还是不要用比较好。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已经开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