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摩托罗拉4.4v的充电器

楼主(2023-01-25):
差不多有十多年了吧,外壳没了。裸板在储藏室扔着,有些灰尘擦不掉了。输出有四根线。以前带壳子发过帖子,再重新拍照发一下。顺便问一下老帖子怎么看不到了

网友A:
那个2700的标志,
是不是00年,27周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2700的标志,
是不是00年,27周的意思?

不知道,反正好多年了。想改成4.2v给锂电池充电

网友:
hello, moto, 再也回不来了

网友B:
还有输出4.4V的黑盒子这种产品?

网友:
是不是点上面目录有“回老站”,就找到以前的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输出4.4V的黑盒子这种产品?

不知道能不能改成4.2v直接充锂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改成4.2v直接充锂电

我是纳闷,它输出给谁用? 有压降吧?

它如果输出的4.4,有电压反馈线吗? 只是两线输出的话就是个很粗糙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纳闷,它输出给谁用? 有压降吧?

它如果输出的4.4,有电压反馈线吗? 只是两线输出的话就是个很粗糙的 ...

不懂啊,输出有四根线

网友:
充电器看着不 错,图片拍的很清晰

网友:
20年前拆过一个CDMA手机充电器,那玩意7根线

网友:
我手里应该还有好几个,好似当年摩托这款内耗最低?

网友:
这是几十年前的老品种了,2G时代的摩托罗拉的充电器,实际电流比标称要大一些,皮实可靠。

网友:
4.4v,那个年代锂电都是4.2v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啊,输出有四根线

啊,四根线输出的话,是好东西。

另外两根相当于监察员

网友:
能改造成4.2V吗?

网友:
哪个时期,电池的充电器,都是4.2v的,直到后来手用固定电池后,成5v了。

网友:
用料扎实做工精细,确实是个好物件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拍的真清楚,楼主用的啥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