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妹妹让我问一下:固态硬盘的RDT是个啥

楼主(2023-01-25):
固态硬盘的RDT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固态硬盘不做RDT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RDT是用来抓坏块屏蔽的,妹妹呢

网友A:
借一步说话,大舅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一步说话,大舅哥

警花妹妹

网友B:
可靠性展示测试(Reliability Demonstration Test )简称RDT,功能是把读写不靠谱的“坏块儿”圈起来定为不可应用,相当于把不适宜种庄家的地方做个“标记”,这些坏地就不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靠性展示测试(Reliability Demonstration Test )简称RDT,功能是把读写不靠谱的“坏块儿”圈起来定为不 ...

感谢大佬。那像我等P民修个自己的固态,有必要做RDT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那像我等P民修个自己的固态,有必要做RDT吗

固态开卡 必须跑rdt  不跑随时挂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那像我等P民修个自己的固态,有必要做RDT吗

修好固态最好不要用在主力电脑上(特别是比较杂牌的固态硬盘),或者重要数据千万备份;
做了RDT后还是更稳定一些的,毕竟正规厂商出厂固态硬盘都要在恒温下抓不合格的坏块,在加上原厂坏块,组成新的坏块表进行屏蔽

网友C:
直接开卡,成功后跑几圈有坏的会自动回收。太多坏的要进行RDT,需要人为设定一个坏值,比如一个人,有些人认为它坏,但有人认为它是好的,人无完人,盘无完盘,这个坏值设得太狠容量就会下降,也就是真正高大上,白富美的没几个

网友:
我是路过,趁机学习一下。

网友:
修好固态最好不要用在主力电脑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那像我等P民修个自己的固态,有必要做RDT吗

如果不是颗粒厂家的全新片 必须要跑rdt确认“土地”每个坑位的状态

网友D:
全身摸一遍,找出皮肤上的痘痘,加以标记。

网友:
果不其然,我是来看妹纸的,一如既往的失望了

网友:
楼上有几个妹夫都答完了,我只好不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身摸一遍,找出皮肤上的痘痘,加以标记。

我怀疑你在开小黄车

网友:
大舅哥,做了RDT后还是更稳定一些的

网友:
这个话题聊得挺通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开卡,成功后跑几圈有坏的会自动回收。太多坏的要进行RDT,需要人为设定一个坏值,比如一个人,有些人 ...

回收后再开卡,这些坏块会自动屏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