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蜗牛J1900双网卡主板故障,开机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23-01-25):
折腾了一台蜗牛星际做NAS,用PE系统做硬盘低格后,开机状态插拔SATA数据线,导致主板关机。
再按开机键就出现了两秒上电后掉电重启,风扇转一下就停,一两秒后又重启。反复这样。
最初思路考虑BIOS问题,在论坛下载了BIOS文件烧录后问题依旧。
后面排查主板供电对地阻值,5V对地阻值偏低只有150欧。其他基本正常300~550欧。
中间位置电感和电容无电压,请教论坛大神分析分析什么问题?

网友:
热拔插内存插槽旁边的还是转接芯片出来的,要是内存插槽旁边的,那就是cpu挂了

网友A(2023-02-27):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很大概率是CPU挂了,你量一下内置南桥供电吧。。。。

网友:
不值得花钱修了

网友B:
cpu挂了。换一个小200呀

楼主(2023-04-09):
引用 网友A: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没解决,暂时躺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挂了。换一个小200呀

放弃了,换一块主板玩

网友:
sata 不是可以热插拔的吗

网友:
感觉是桥,因为sata归桥管

网友:
是不是电源不行,带不起来。或是硬盘问题,系统丢失部分文件

网友:
换一个硬盘看看

网友(2023-05-15):
修不如买了,这个现在一百来的一张,薄点的

网友(2024-03-05):
J1900的板子问题多多啊,我手头也有一块不开机的,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