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不知名的GPRS模块,还带通信卡槽

楼主(2023-01-25):
不知道什么时候捡的一个模块,也不知做什么用的,有网口、通信卡槽、GPRS模块,还有个30针的数据线接口,用料还不错,大小680X720X25mm。

网友A:
看着像电表利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电表利用的

就是电表用的,10年前在电表厂上班时候天天见这个

网友C:
可以确定是工业设备里的,至于是什么设备里的就猜不到了....

网友D:
有点像电表上的远程采集器

网友E:
是不是监控设备上的通信模块

网友:
感觉是电表上的

网友:
应该是给电表用的

网友:
应该是电表用的,我也捡过一个,里面还带三串的镍氢电池

网友:
电表采集器

网友:
大家都说是电表上用的,那应该就是了

网友:
还要用流量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哟

网友:
还没见到没有通信卡槽的GPS定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电表利用的

如何看着像的,和电表里面的那个什么通信模块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表用的,10年前在电表厂上班时候天天见这个

远程抄表是这个玩意儿么,可以改成别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确定是工业设备里的,至于是什么设备里的就猜不到了....

也不知道是那里用的,几种方式传输,也不知如何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像电表上的远程采集器

有可能是吧,也不知那个30针数据接口是干啥的,因有了GPRS和网线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监控设备上的通信模块

不知道用于那里的?

楼主:
大家都说是电表上用的,应该就是的吧,毕竟人多见识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