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转盘灯正常但不加热的美的微波炉:MIDEA MM823ESJ-SA

楼主(2023-01-25):
一台久远的微波炉,机械旋钮,使用频率蛮高,除夕前两天突然啪的一声,不加热了,过年回老家没来得及拆,今天回来拆之。搜了下第一先看高压保险丝,万用表一测,断路。

外观。

工作空间,玻璃转盘,不锈钢腔体,比较好清洁。

铭牌。

内部布局,高压保险丝已被拆下。

磁控管,LG的,型号已看不清了。

变压器,可能能拆下一斤铜。

电容,宁波产。

高压保险丝线位。

700ma5000V.

拆开保险丝,已熔断,TB下保险丝2个不超过8块钱包邮,要等不少天了,还不知道是不是只是保险丝问题。

网友:
微波炉应该好修,但是我朋友那台海尔我就是修不好,楼主你测一下磁控管,电容,这些如果无短路基本就可以了。如果通电无问题。磁控管也没漏电,那还是得换磁控管。这玩意万用表测不出来的。

网友:
变压器应该是铝的

网友:
这保险专用的,等等快递吧

网友:
变压器可以做点焊机

网友:
估计磁控管也够呛

网友A:
头一次见这样的保险丝  一般都有玻璃管的  这样的是不是便宜很多?

网友:
转,灯亮,不热,可以骗人。

网友B:
你量一下磁控管,2个脚的电阻值是不是正常。再分别量下2脚对地有没有短路。不然上好保险也要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一下磁控管,2个脚的电阻值是不是正常。再分别量下2脚对地有没有短路。不然上好保险也要啪。。。。 ...

谢谢,我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见这样的保险丝  一般都有玻璃管的  这样的是不是便宜很多?

这个比玻璃管的肯定贵,材料多嘛

网友:
换高压保险,换高压二极管、换电容,各种换肯定好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二极管和高压电容,这个高压保险丝断一般都是这两个东西短路引起的,光换保险丝还要烧。

网友:
高压保险烧断,基本就是高压二极管,高压电容,磁控管这3个有问题,高压二极管,高压电容损坏只能更换同型号的,如果这2个没问题,就看磁控管。磁控管灯丝没断的话,基本就是管座对地短路,更换一个磁控管座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要买转盘的,不转盘不好用

网友:
光环保险丝不行

网友:
买贵咯 别买这种的 买玻璃管那种 插脚都一样的 玻璃管那种便宜 更换也方便 这是高压保险 再查查高压二极管和高压电容吧

网友:
稀奇百怪的故障

网友:
我九九年的破美的微波炉也炸过一回保险,粗略测了一下没发现其他问题,拔了一条不知是镀银还是镀锡的导线代替保险管,一直坚持现在还没挂掉。

网友:
估计磁控管也会受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