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一个猜想,电器的热熔断器是不是故意设置一年就会坏的。

楼主(2023-01-25):
拆修过电饭煲,电压力锅,电炒锅,今天拆修了空气炸锅,果不其然都是热熔断器坏了。
而且今天拆修的空气炸锅的保险装在了一个特别难拆的地方,需要拆风扇,由于风扇难拆,没办法破坏了外壳换的熔断器。
所以难免有一个猜想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专家:
1:这个热熔断器是不是故意设置一年多点会坏,将将过质保期两三个月。
2:为啥不用可以恢复功能的热熔断器呀?
3:我这个空气炸锅有一个圆形的温控用的自动开关我可以短接热熔断器只用他确保安全吗?
4:还是说由于其他元器件用了一年老化导致电流过大然后导致热熔断器烧毁的,这种情况是不是换了熔断器没几天还会坏呀。
主要是好多家用电器都是这个保险烧坏了,难免有这种设计寿命的疑问。
谢谢各位大神解答。

楼主:
还有个疑问,他这个热熔断器保护安全是其中一个功能,是不是还有一个可以控制设计寿命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疑问,他这个热熔断器保护安全是其中一个功能,是不是还有一个可以控制设计寿命用的 ...

是有的,里面有计数器,计数到60分*24小时*365天,就自动烧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有的,里面有计数器,计数到60分*24小时*365天,就自动烧毁的。

到525600分后,自动损坏吧。

网友:
里面没有计时器,而是安装有无线控制器,看这货用的差不多了,厂家会发指令让它熔断。

网友:
一个比一个狠

网友:
其实它是个电子沙漏,到时候就漏完,断电。

网友:
太奇怪了,我以前的旧车换的电瓶每十四到十五个月才坏

网友:
不要低估了厂家的设计能力,计划性报废,可不是说着玩的

网友:
其实是厂家远程施法

网友:
你们是魔鬼么?

网友:
这个东西容易坏

网友:
估摸着可能是漏气氧化相当于减小截面积

网友:
内部有微型定时引爆装置

网友:
手机,电视,电脑等一切能连接网络设备,厂家要它什么时候出故障甚至挂掉都没难度,但一个单一功能不带中央处理器的小家电要做到过了保修期就出问题不容易实现吧?

网友:
应该是过热或者过流吧!

网友:
一个两个熔断那叫意外,你家这么多熔断了不考虑检查一下线路么

网友:
遇到过开关电源到一定时间就烧启动电阻的,难道和电阻厂有协议?(通病,修了不下几十个)

网友:
应该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