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lis9452方案的LED一体声控灯另类改常亮的方法

楼主(2023-01-25):
如题,一种基于lis9452方案的声光控LED灯改常亮的另类方法。
本人得到了数只信华企业牌10w LED声光控灯泡,灯泡内部结构非常简单,只有一个整流桥,一片lis9452U声光控灯用非隔离恒流芯片,一只400v3.3微法电解电容滤波用,一只容量未知的储能电感,一颗es1j快恢复二极管,一片贴片光敏电阻并,一颗3Ω输出电流采样电阻,一颗1500kΩ光照采样电阻,一颗20Ω0.5w保险电阻,以及11颗双芯片1w 2835白光LED灯珠。
lis9452U芯片在查阅后,未能找到有效的改常亮方法。而声光控功能我却不需要。
翻越datasheet后,我发现此种芯片会在上电时进行电路检测,灯珠会短暂点亮一下。于是我利用此种特性,让灯一直处于检测-断电-再检测状态,就可以实现常亮了。
实现方法也非常简单,我去除了入端的400v滤波电容,让输入电流纹波增大,且不连续(接近0v时,足以让芯片重新启动)
但是这样的改装也有弊端,首先是灯光有频闪(去除了滤波电容导致输入电流的纹波很大)。(在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出,输送到灯珠的电流波形发生了改变。在开始和结束时,电压较高,导致灯泡亮度较高)其次是经过这样的改装后,灯具寿命也无法考证。如果使用中损坏,我会跟帖回复。再有就是,灯泡的功率减小了(与剔除滤波电容有直接关系,实际功率从八瓦变为了三瓦)

各位朋友,如果有更好的改装方案或有错误,欢迎评论指出,感谢观看!

楼主:
没改装的样子,工作时功率8w,改装后工作时功率3w。
本人继续改装了几只,仅需去掉电解电容即可,无需去掉麦克风。改装后的灯泡均可以正常点亮,灯泡和芯片无过热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派

谢谢您,过奖了,这次只是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罢了。

网友B:
声光控功能不要,需要常亮功能,不知道楼主用在哪个场所使用呢?去掉D3和去掉MIC。直接在芯片2脚加入一个稳定电压驱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光控功能不要,需要常亮功能,不知道楼主用在哪个场所使用呢?去掉D3和去掉MIC。直接在芯片2脚加入一个稳 ...

在家里普通照明用,不需要声光控功能。请问芯片第二脚应当输入什么样的信号,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这种声控灯泡比普通灯泡贵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家里普通照明用,不需要声光控功能。请问芯片第二脚应当输入什么样的信号,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谢谢了 ...

整流桥出来的电压加一个电阻串一个稳压管就行了。提供给2脚一个稳定的电压。

网友C:
声控灯改常亮有些浪费资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出来的电压加一个电阻串一个稳压管就行了。提供给2脚一个稳定的电压。 ...

好的,谢谢,我再改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控灯改常亮有些浪费资源了。

没办法,声控我也用不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声控我也用不上

这种声控灯改常亮没必要这么麻烦,找个普通LED端工作电流在80mA左右的高压恒流源,接在灯板的LED输入端即可。原来的电路可以保留,只要L、N端不供电即可。以后需要声控功能,也方便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声控灯改常亮没必要这么麻烦,找个普通LED端工作电流在80mA左右的高压恒流源,接在灯板的LED输入端即 ...

谢谢你的观点,我一时也没找到合适的恒流电源,就想到了帖子里的这种方法。如需恢复声控功能,只需要把拆掉的滤波电容补焊回去就够了(还能利用原来的电路继续工作)

网友:
这种方法灯珠是在不停的闪烁吗?人眼无法察觉的那种

网友:
后来楼主是否又有改动呢?继续看结果。

网友D(2023-04-06):
直接把咪头和光敏元件去掉就行了也不频闪

网友(2023-05-12):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观点,我一时也没找到合适的恒流电源,就想到了帖子里的这种方法。如需恢复声控功能,只需要把拆 ...

楼主有新的改常亮方案了吗?最好是没有频闪的。手里有一个声光控灯,也想改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咪头和光敏元件去掉就行了也不频闪

试了,直接去掉,自检后灯不亮了

网友:
按此推理,常亮灯也可以随时改成声控灯了。自己动手,丰衣十足

网友(2023-07-13):
引用 网友B:
声光控功能不要,需要常亮功能,不知道楼主用在哪个场所使用呢?去掉D3和去掉MIC。直接在芯片2脚加入一个稳 ...

请问电阻加多大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