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容邦936L电烙铁加一键加热测试效果如何

楼主(2023-01-25):
容邦936简测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5737
容邦对付大焊点不给力, 用微动短路可控硅,增加一键暴力加热。
用的是ZIP镀银触点鼠标微动,接触电阻20几毫欧,绝缘电阻大于等于100M欧,最高耐压AC500V 1分钟 ,实际使用连续点击并无发热现象
但有个问题如连续按着按键超过3秒,烙铁会报错,需要拔插头重启才能正常工作。

下图加了微动的样子

下图按微动的样子

下图测试用锡块的重量

下图烙铁设定350度

下图在散热很好的鉄架上测试融锡时间,无一键加热大概需要180秒完全化锡

下图使用连续点击微动的方式测试铁架上融锡,连续点击烙铁不会报错,平均加热功率60瓦左右,大概需要52秒完全化锡

下图持续按下微动的最大加热功率

下图持续按下微动在铁架上化锡时的最小功率,大概需要31秒完全化锡

下图持续按下微动超3秒,报错时的样子

下图无一键加热,在硅胶垫上,大概需要50秒完全化锡

下图连续点击,平均功率60瓦左右,在硅胶垫上,大概32秒完全化锡

下图持续按下微动时,在硅胶垫上,平均功率大于95瓦,大概需要21秒化锡

实际效果还是不错的。持续按下微动融化锡块后,立刻测试烙铁头温度大概300度多一点,平时使用使用连续点击微动的方式即可,这样烙铁不会报错,大概能持续提供60瓦的功率。
曾看过“我是不会修”坛友B站测试jbc245焊台化大锡块的视频,平均回温功率也就在六七十瓦的样子。

楼主:
再增加几个测试作对比,同样的焊锡和烙铁架。
下图是烙铁头裹了铝箔,换了紫铜烙铁头,改了加热频率的仿黄花907烙铁测试图。完全化锡刚好60秒,回温功率恒定在56w

下图是烙铁头灌了焊锡,使用T18烙铁头,烧水回温功率85w的baiknn936A焊台测试图,完全化锡需要66秒。回温功率在20几瓦到84瓦之间跳变

下图是16年买的快客203H测试图,完全化锡需要44秒,回温功率在30几瓦到98瓦之间跳变

从以上测试可以看出黄花907融化大焊点能力远超原装的容邦936,甚至接近了快客203H的水平,真的很不错,只是发热芯不耐用,但是价格便宜啊,坏了就扔呗!
黄花907是傻瓜式持续56瓦回温,而其他焊台包括jbc,都是扭扭捏捏忽高忽低的回温。

网友:
快叫蜂蜜佬改进

网友:
改不好的。原理限制。用整个烙铁加热芯测温,最大输出功率就是设定温度到焊点的温差除以其间的热阻。一般1321发热芯的加热部分温度可以比设定温度高,最大输出功率是温度传感器和焊点的温差除以其间的热阻。而温度传感器显然更接近焊点。

楼主:
    由于硅胶垫中间厚,外围薄。测试时,烙铁头放在锡块中间化锡,会使锡块向左右分开变成2块,然后再化左边一块,又变成2块;再化右边又变成2块,就这样捣来捣去直到完全化锡,浪费了不少时间。
    实际完全化锡需要的时间比测试中的时间要少。

楼主:
必须在焊大焊点时才能启动一键加热,否则空烧的话,烙铁头温度很快会超过500度。
话说容邦这种发热芯,真的非常耐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增加几个测试作对比,同样的焊锡和烙铁架。
下图是烙铁头裹了铝箔,换了紫铜烙铁头,改了加热频率的仿黄 ...

以上烙铁和焊台都设定为350度

网友A:
微动串电阻把检流电阻电压垫高来加热应该就不会报错了吧,还有你发热芯得卡一片易拉罐铝片即能加快传热速度又能降低发热芯温度,点按过后的过冲也会降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动串电阻把检流电阻电压垫高来加热应该就不会报错了吧,还有你发热芯得卡一片易拉罐铝片即能加快传热速度 ...

有一个大功率1欧贴片电阻串联在可控硅和零线之间,有人说这个是采样电阻,但是看电路没有其他电路与它相连啊?我为了安装微动方便直接将这个电阻和可控硅短路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动串电阻把检流电阻电压垫高来加热应该就不会报错了吧,还有你发热芯得卡一片易拉罐铝片即能加快传热速度 ...

借用坛友拆解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动串电阻把检流电阻电压垫高来加热应该就不会报错了吧,还有你发热芯得卡一片易拉罐铝片即能加快传热速度 ...

又仔细看了一下,1欧是采样电阻,有一脚和56k电阻相连,不应该短路掉,看来要多飞根线。多谢

网友B:
我两年千买过一个这个荣邦,用得少,有一次用热电偶测温,发现温度调到400度以上,烙铁实际温度到了390多度就不再往上升了。和卖家联系,不理。再联系,扔过来一根电子版说明书,就再也没有回音了。现在只能偶尔凑合用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两年千买过一个这个荣邦,用得少,有一次用热电偶测温,发现温度调到400度以上,烙铁实际温度到了390多度 ...

新年好!你那个可能有问题,我这个最高调到480度,实测有490度。你试试两个按键同时按下,然后增加100温度补偿值,再同时按下两个按键保存,看温度会不会升高

网友:
不如我自己做的T12好用。

楼主:
又用936焊台测了一下,设定370度,完全化锡43秒。原来设定350度时66秒完全化锡,看来温度对化锡时间影响很大。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也有一个这款烙铁的最便宜的版,对付大焊点的确不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动串电阻把检流电阻电压垫高来加热应该就不会报错了吧,还有你发热芯得卡一片易拉罐铝片即能加快传热速度 ...

直接短接可控硅  长按微动不报错了 这下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短接可控硅  长按微动不报错了 这下完美了。

其实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是叫你把单片机3.3v供电端接微动串一个电阻到56k所接的单片机引脚,垫高电压让它以为温度还很低那它就会不断加热了,你现在这样用的话微动寿命应该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