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节点主板 SATA接口位置那里有个空焊盘不知道能不能补上

楼主(2023-01-25):
我有个星际节点的主板,但是是有msata接口的版本,没有SATA接口,看有的版本是既有SATA接口也有msata接口的版本,图SATA接口位置那里有个空焊盘不知道能不能补上

网友:
这个sata可以直接硬盘呀,可能有点不好固定。你也可以重新焊接上其他线材

网友:
對啊  有sata啊  拆了外殼

网友:
应该有这两种接口的转换线!

网友:
不用补,MSATA转SATA的转接板很多,9块包邮到家不香么

网友:
板载SATA口好多只有5v供电,不提供12v。